便宜点的高压运放?

楼主(2018-08-15):
电源电压》=+-40V ,轨到轨的,OPA454比较合适,就是价格偏高,一个电路板用个4-5片就得2.300元了。

有没有便宜点的?

网友A:
国产还没有,没得选,人家贵的有道理

网友B:
高压运放还要轨到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压运放还要轨到轨?

矛盾吗?如果电源是+-40V的,而输出摆幅是+-5V的,那花高价用高压运放不是亏了?

楼主:
这样的切换开关真漂亮,就是做出来的仪器成本太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的切换开关真漂亮,就是做出来的仪器成本太高了:

古代制程,放今天成本太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的切换开关真漂亮,就是做出来的仪器成本太高了:

人家是“发烧”音响材料,不能贱卖的。。。。。
要烧钱如烧纸才行

网友C:
用低压运放加三极管或MOS管去扩展出高压,这个电压太高,没有多少合适的运放

楼主:
BB公司3582,电源是-+145V,这个厉害。

PA85更厉害,但是电压太高了,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低压运放加三极管或MOS管去扩展出高压,这个电压太高,没有多少合适的运放 ...

不行,输入也要轨到轨。

凭你的技术,这些应该不是问题.

楼主:
模电学习必须做实验,纸上得来终觉浅,不亲自测一下是不行的。原本打算控制成本,弄个便宜点的仪器,再一想想淘宝,你今天卖,明天就有人能复制出来,尤其是纯硬件复制更容易,所以懒着去赚那几千块钱了,还是做个自己用吧。

自己用就可以买贵点的,开关至少30元的,几块钱一个用一段时间就接触不良了,30*12=360,以后改成单片机+模拟开关,能便宜多了,而且更好用。

网友D(2019-12-23):
才找到一个36V的运放,输入输出都是轨到轨的,OPA2197,买回来测试一下,爆了,假的。

网友E:
滑动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