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干扰!!!

楼主(2018-08-15):
锂电池分别接三路LDO,一路3.3V供MCU及外围电路,一路3.3V供直流电机,一路5V供电机编码器,三路共地。当电机启动瞬间有个比较大的干扰脉冲窜入5V那路LDO的输出端,时有5V路LDO损坏的现象发生。请各位支支招.谢谢!

xch
使用RF LDO

网友A:
在电机两端并上个滤波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电机两端并上个滤波电容

并多大的电容合适?谢谢!

网友B:
5V ldo 并个反向二极管
电机是否正反转? 也可以并个二极管 或者 RC
5V 输出 到编码器做些保护,TVS 或者稳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5V ldo 并个反向二极管
电机是否正反转? 也可以并个二极管 或者 RC
5V 输出 到编码器做些保护,TVS 或者 ...

谢谢回复!LDO并反向二极管不能实现,因为5V路是升压。
电机需要正反转!
并二极管或RC是在电机两端吗?这个RC怎么取值?

网友C:
3.3V电机有这么大干扰?

网友B:
3.3V 什么规格的电机?
感觉你用LDO带的电机是小微电机 没那么大干扰吧
电路图发来看看?地回路没走好?

楼主:
是小微电机,地回路没有走好有可能.但是现在板子已经做成半成品了,是想找找有什么处理方式能较低这个干扰?LDO用安森美的NCP1402。

网友D:
首先要解决5V升压电路的可靠性问题,即使输入短路到地,这个5V升压电路也不应该损坏。

网友C:
电机线套个磁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线套个磁环试试。

但由于空间有限,优先考虑加元件处理,如果加元器件不能解决再考虑加磁环

网友E:
锂电池怎么通过LDO到5V的呢?难道两个锂电池串联?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锂电池怎么通过LDO到5V的呢?难道两个锂电池串联?

同样的疑惑

网友F:
另外,正常情况下,电机的供电都是电池直接驱动的,不通过LDO。

网友G:
3.3V电机有这么大的干扰么,是直流有刷么,如果是这样,换一个耐操的LDO,可以把电路放上来看看

楼主:
多谢大家都参与!抱歉!可能是叙述有误。5V路是升压,另外两路需要升降压,因电池使用一段时间后电压会下降到2.5V。

网友H:
你的电路图放上来啊

网友I:
有没有可能是升压电路受干扰出问题。最好把原理图和PCB板图截个图发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