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

楼主(2018-08-15):
求一个将mv级交流信号放大为15V左右且功率放大的电路图,频率大概为30HZ,谢谢了

网友A:
放大电路容易设计,功率要多大?

网友B:
灵敏度不够再去搜前置放大模块

https://s.taobao.com/search?sour ... 8%A1&source=sugges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大电路容易设计,功率要多大?

写错了,大概30KHz左右,功率最好是可以调节的,因为正在实验中,根据理论要求最好20W以上,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写错了,大概30KHz左右,功率最好是可以调节的,因为正在实验中,根据理论要求最好20W以上,谢谢了 ...

用坛主给的模块方案吧,前置预防大对于30KHz信号来说也还好处理,20W以上功率得用个大功率的功放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写错了,大概30KHz左右,功率最好是可以调节的,因为正在实验中,根据理论要求最好20W以上,谢谢了 ...

好的谢谢,但是我用multisim仿真出来的功率都很小,我用的LM1875功放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但是我用multisim仿真出来的功率都很小,我用的LM1875功放

把你的仿真工作状态(电源电压、信号频率和幅度、负载……)贴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但是我用multisim仿真出来的功率都很小,我用的LM1875功放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但是我用multisim仿真出来的功率都很小,我用的LM1875功放

现在,高频性能好的功放,还是D类放大器容易实现,效率还高。反正截止频率只需要在输出LC回路设置就好了。像TDA7498,输出30KHz 几十W那是轻轻松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你的仿真工作状态(电源电压、信号频率和幅度、负载……)贴出来。

这是我的仿真图片,信号源给出2mv,30KHz频率信号,经过LM324放大后通过电压跟随器进入LM1875进行功率放大,同时电压放大10倍,负载模拟的是线圈,根据LC谐振公式给出了图片中的有关量,但是我量了电阻上的功率只有4w,请问我这个图还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E:
30Hz和30KHz的方案可差远了,前者通用音频功放轻松胜任,后者则最好根据具体应用灵活考虑,未必需要走功放这条路,尤其是定频输出,可以去参考一下大功率超声波清洗机电路。

网友E:
LM324和常规集成式音频功放是无法满足30KHz工作频率的,强行上,增益会大幅降低。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的仿真图片,信号源给出2mv,30KHz频率信号,经过LM324放大后通过电压跟随器进入LM1875进行功率放 ...

首先LM324不能够在正负25V电源下工作,其次LM1875在正负25V电源下,负载4~8欧才可以输出20W功率,现在你的负载并不是4~8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的仿真图片,信号源给出2mv,30KHz频率信号,经过LM324放大后通过电压跟随器进入LM1875进行功率放 ...

其实,一个如LM1875这样的功率放大器在这样的电源电压和负载下能够输出多大功率,是很容易计算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一个如LM1875这样的功率放大器在这样的电源电压和负载下能够输出多大功率,是很容易计算出来的。 ...

好的,谢谢。我至今还没搞懂LM1875负载功率怎么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至今还没搞懂LM1875负载功率怎么算

非常简单。
你的电源电压是正负25V,那么输出电压幅度(峰值)不可能超过25V。对使用双极型三极管作为输出管的放大器,输出电压峰值大约比电源电压小2V左右,所以输出电压峰值可以按照23V计算。输出电流则与负载有关,但输出电流不能超过该放大器输出电流允许最大值。由输出电压峰值和输出电流峰值(或者负载电阻)即可计算输出功率峰值。
这里使用到的数学,不超过简单的乘法和除法,电路知识不超过欧姆定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简单。
你的电源电压是正负25V,那么输出电压幅度(峰值)不可能超过25V。对使用双极型三极管作为输出 ...

你好,首先非常感谢你提出的宝贵意见,我系统的改了下电路,现在功率之类的都满足要求了,但是有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用OPA541进行功率放大后,波形下半部会失真,我用的是正负双电源。奇怪的是我把OPA541输入直接改为信号源不失真,LM324电压跟随器出来的作为输入信号就失真,两者作为输入给的是完全相同的电压与频率。实在是搞不懂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首先非常感谢你提出的宝贵意见,我系统的改了下电路,现在功率之类的都满足要求了,但是有个问题就 ...

可能是网络不好,看不到图片。
没办法,只能等到网络恢复正常再回复。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好,首先非常感谢你提出的宝贵意见,我系统的改了下电路,现在功率之类的都满足要求了,但是有个问题就 ...

看来你很喜欢324啊,既然你用反相放大,为什么反向输入端有电阻,正向输入端就不加电阻了?
放大交流信号,还是用个电容耦合信号吧,隔直通交。324很低端的,失调电压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来你很喜欢324啊,既然你用反相放大,为什么反向输入端有电阻,正向输入端就不加电阻了?
放大交流信号 ...

我用的全是同相放大诶,没有一个反相放大,是不是看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网络不好,看不到图片。
没办法,只能等到网络恢复正常再回复。

方便的话,可以加下QQ吗?我的QQ625821004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方便的话,可以加下QQ吗?我的Q Q 6 2 5 8 2 1 0 0 4

从来不用QQ,没有QQ号。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全是同相放大诶,没有一个反相放大,是不是看错了

看错了,不过同相放大,也要有输入电阻啊,还有你用的4K电阻要定制吗?你的电路各级之间全直流耦合,你对324这么有信心?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错了,不过同相放大,也要有输入电阻啊,还有你用的4K电阻要定制吗?你的电路各级之间全直流耦合,你对3 ...

我的电阻都是作为放大倍数用的,全部用的同相输入。我很奇怪为什么用信号源就可以正常输出,LM324就不行了。我附件里放上了仿真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来不用QQ,没有QQ号。

网友G:
削波的时候把示波器改为直流,
应该是无电容隔离导致0点飘移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的电阻都是作为放大倍数用的,全部用的同相输入。我很奇怪为什么用信号源就可以正常输出,LM324就不行 ...

查找问题要一级一级查找,你不能直接从最后结果查找。
用示波器逐级看运放输出的波形,看看是不是中间已经失真了。
4级放大,全直流耦合,放大倍数2000倍,失调电压会被放大多少倍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首先非常感谢你提出的宝贵意见,我系统的改了下电路,现在功率之类的都满足要求了,但是有个问题就 ...

此电路电压增益,第一级和第二级均为10倍,第三级为20倍,总的放大倍数为2000倍。
如果第一级运放有1mV失调电压,假定第二级第三级均无失调,这1mV失调放大2000倍后就是2V。
如果第二级第三级有失调,那么第二级失调电压将叠加在第一级输出电压上,方向可能相同可能相反(对同一封装内的四个运放,多半失调电压方向相同)。
LM324是相当“粗糙”的运放,失调电压可达5mV。

网友C:
注意28楼cjseng回复。
既然是仿真,不妨多用几个示波器或者万用表,看看各中间级零电位是否正确(此时输入不要施加任何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意28楼cjseng回复。
既然是仿真,不妨多用几个示波器或者万用表,看看各中间级零电位是否正确(此时输入 ...

好的,谢谢。我在摸索摸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查找问题要一级一级查找,你不能直接从最后结果查找。
用示波器逐级看运放输出的波形,看看是不是中间已 ...

谢谢你,我在摸索摸索怎么消除失调电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在摸索摸索

“我在摸索摸索”

1、实在没有这个必要。27楼说“应该是无电容隔离导致0点飘移”,28楼说“4级放大,全直流耦合,放大倍数2000倍,失调电压会被放大多少倍哦?”改成交流耦合(电容耦合)就够了。本来你的放大器也并不需要频率响应从直流开始。
2、“我摸索摸索”应为““我摸索摸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我在摸索摸索怎么消除失调电压

消除失调电压,是比较麻烦的事情,尤其是需要增加成本(精密运放比较贵)。

网友H:
仿真与样机的距离好远好远,楼主不妨换个课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摸索摸索”

1、实在没有这个必要。27楼说“应该是无电容隔离导致0点飘移”,28楼说“4级放大,全 ...

我改了以后已经可以了,加了隔直电路,功放过后出来的交流电压信号也很好,没出现失真的情况,非常感谢各位的帮忙,论坛上几天下来,我觉得把本科的电路都学了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仿真与样机的距离好远好远,楼主不妨换个课题吧。

不能换,我的目的就是这个,做不出来誓不罢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