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单极隔离式功率因数校正(PFC)变换器

楼主(2018-08-15):
单极隔离式功率因数校正(PFC)变换器

1引言

     现代开关电源的主要发展趋向之一是提高AC/DC变换器输入端功率因数,减少对电网的谐波污染。传统的AC/DC开关变换器输入端是二极管整流—电容滤波组合电路,其输入端电流波形呈脉冲状,交流网侧功率因数只有06~07,电流的总谐波畸变THD(TotalHarmonicDistortion)达到100%。(功率因数为0999时,THD约为3%)。因此进行网侧功率因数校正成为目前研究的热点之一。
目前研究和应用得最多的隔离式高功率因数变换器要用两级DC/DC开关变换器串联,成本增加15%~20%。这种电路的最大缺点是需多个元器件,成本高,效率低,尤其在中小功率场合应用时,很不经济。对于小功率AC/DC变换器,现在国内外正在研究开发单级高功率因数电路,功率因数可达09,而成本只增加5%。因而研究单级功率因数校正及变换技术已成为很迫切的要求。
为了减小PFC变换器的尺寸,降低成本,研究人员尝试把PFC和隔离式DC/DC变换集成为单个功率级,同时完成输入功率因数为1和输出电压恒定的功能。

2单级隔离式变换器的结构图

单级隔离式PFC变换器的功率流图如图1所示,而传统的两级变换的隔离式PFC电路的功率流图如图2所示。

图1单级式PFC变换器结构图
图2两级式PFC变换器结构图
图3基本BOOST单级隔离式PFC变换器
图4带有再生钳位的BOOST反激型单级隔离式PFC变换器
图5带有源钳位和软开关的BOOST反激型单级
图6单级充电激励式PFC变换器

比较图1和图2,单级隔离式变换器通过控制开关的通断,电路同时满足了输入侧高功率因数和输出侧电压的稳定与快速调节。PFC单元与DC/DC变换单元的开关由同一个PWM控制信号控制,而两级变换器的控制电路相互独立。

3单级隔离式PFC变换器的分类及特点
单级隔离式PFC变换器大体分为串联式和并联式两种。下面具体介绍各种类型的典型变换器。
31串联式单级隔离式PFC变换器
图3是由BOOST型PFC电路与单开关反激变换器组合而成的最基本的单级隔离式PFC变换器拓扑。它与普通的DC/DC变换器相比,有电压应力较高,损失较多的缺点。因此,人们研制出应用各种软开关技术,减少开关损耗及开关应力的各类新型单级PFC变换器,效率高,而电路拓扑又十分简单。详述如下。

(1)带有再生钳位的BOOST反激型单级隔离式PFC变换器
与最基本的单级隔离式PFC变换器相比,图4所示的带有再生钳位的BOOST反激型单级隔离式PFC变换器只增加了再生钳位电容Cc和二极管Dd两个元器件来构成钳位电路。Cc用来钳位开关上电压,Dd用来阻止Lk,Lp,Ce,L和Cc在开关S关断时谐振。钳位电路虽然简单,但它有效地减小了开关应力(钳位在Vc+nV0上),通过Cc与漏感Lk的谐振再生了贮存在变压器漏感中的能量,免去了损耗能量的缓冲电路。而且,变换器的功率因数可高于099,而普通的单级PFC变换器在相同条件下仅为098左右。THD比加缓冲电路时降低9%左右。但这种变换器的开关在闭合时应力较大,不是零电压下关断。

(2)带有源钳位和软开关的BOOST反激型单级隔离式PFC变换器
电路拓扑如图5所示,S1为主开关,S2为有源钳位辅助开关,电路可看为BOOST单元与反激单元的串联组合。两个单元共用一个主开关S1。Cr代表开关S1和S2的总寄生电容,Lk代表变压器的漏感,Cr、Lk形成串联谐振电路,实现S1的软开关,Cc和S2构成有源钳位电路,限制开关上的谐振电压。
这种电路可再生变压器漏感中的能量,减小电压应力,与前面提到的再生钳位电路类似,但它又增加了一个辅助开关,实现了零电压开关,而主开关和辅助开关用同一个控制/驱动电路。控制电路与没有有源钳位电路的控制电路相同,能够采用常用的PWM控制芯片来设计。目前带有源钳位和软开关的单级隔离式PFC变换器广泛应用于各种小功率场合。

(3)单级充电激励式PFC变换器
这种变换器没有用BOOST或其它变换器作为PFC单元,仅用两个电容来实现PFC。充电激励式PFC单元由谐振电感Lr,充电电容Ca及Cs,输出整流管Dx和钳位二极管Ds组成。如图6所示。

简单工作原理如下:开关S闭合,电容CB上的能量传递给变压器的初级绕组,Dx由于加反压而截止,Lr、Ca和Cs形成串联谐振从电源吸收能量。这期间,开关不仅承受PFC级的电流,而且还承受DC/DC级的电流。当Vm达到母线电压VB,Dx开始导通,Lr上贮存的能量传送给CB,由于Vm被钳位到母线电压,所以谐振电容电压不变,也就没有电流流过谐振电容,这时开关仅承受来自DC/DC级的电流。开关断开,Ca及Cs放电,Ca全部放电时,Ds导通,Ca和Cs贮存的能量送给磁化电感,Df开始导通,磁场能量传送给负载,磁化电流降为零后,Df截止,反向电压Vcs加到Dx上,Df截止,然后又开始下一个开关周期。

图7全桥式单级PFC变换器
图8两级并联PFC结构图
图9并联式单级PFC结构图

开关S在Vm被钳位到母线电压时,来自PFC单元的电流为零,开关电流仅来自DC/DC单元。因此,电流应力很小,与DC/DC变换器的基本相同。换句话说,也就是PFC单元不增加动作和开关损耗,变换器有较高的功率变换效率。这是这种变换器的主要优点。同时,这种变换器可在满载的05%到满载情况下最高贮能电容电压应力仍低于一般单级隔离式PFC变换器中的贮能电容电压,而且在负载的05%情况下还能调节输出电压,这可应用在某些特殊场合。

(4)全桥式单级PFC变换器
图7给出了ZVS(零电压开关)、全桥式单级PFC变换器。它在一般的全桥式PFC变换器中加入了含一个开关的辅助电路来实现ZVS,且ZVS可在大的负载范围内实现,同时有小的电压、电流应力,开关损耗几乎为零,EMI噪声很低。次级部分的整流二极管在ZCS(零电流开关)和ZVS下动作,初级有源器件在ZVS下动作。这个特点很重要是因为在高电压、高频率开关电源的开关损失中,主要的损失是由二级管反向恢复损失产生的,而不是有源器件。这种变换器可应用在较高功率场合。然而,它也存在着电路拓扑复杂,需要器件较多,增加费用的缺点,而且辅助开关的峰值电流应力比主开关的要高,但是有效电流应力低。
还有一些具有低谐波失真及软开关特性的单级PFC变换器,其拓扑大多较为复杂,在此不多叙述。
32并联式单级PFC变换器
所谓单相两级并联PFC就是为同时能获得单位输入功率因数并调节输出电压,大约68%的平均输入功率(P1)可通过一个功率变换级送到输出端,仅有剩下的32%的功率(P2)需要处理两次。功率流图见图8。
新型的并联式单级PFC变换只有一个功率变换级,同时处理输入功率(P1)和余下的32%功率(P2)。功率流图见图9。
下面给出一种并联式单级BOOST型PFC变换器,如图10所示。与串联式单级PFC变换器相比,它具有较高的变换效率,但是电路复杂。因此,近年来研究、应用较多的大多是电路简单的串联式单级PFC变换器。

4控制方案
单级隔离式PFC变换器的优点之一就是控制简单,仅用一个电路即可。目前单级PFC变换器的控制方法有电压反馈单环控制;也有用电流峰值控制的,它比电压反馈控制多了一个电流环,除了保持输出电压稳定还可控制电感电流,但这种控制方法需斜率补偿,对噪声敏感;另外,还有用平均电流控制法,例如前面提到的全桥式单级PFC变换器,平均电流控制法具有电路稳定性能好,电压输入范围宽,无需斜率补偿,测量精度高和适用的功率范围宽等优点。单级隔离式PFC变换器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成本低,因此,人们应用较多的还是电压反馈单环控制或电流峰值控制法,平均电流控制法虽然性能好,但费用高,背离了设计单级PFC变换器的初衷,所以仅用在少数功率较高的场合。

图10并联式单级BOOST型PFC变换器

5小结

  本文总结了几种各具特色的单级隔离式PFC变换器,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控制方案。单级功率因数校正及变换技术这门20世纪90年代发展起来的高效、低成本和实用的新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小功率的家用电器,充电电池和计算机电源等场合。今后,各种单级隔离式PFC变换技术必将得到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并在小功率开关电源领域获得广泛的应用。

楼主:
单极隔离式功率因数校正(PFC)变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