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IFG的对应位总是置位

楼主(2018-08-15):
我写代码将P2IFG=0x00;但是调试的时候,我在P2.0外接60HZ的方波,P2IFG的对应位总是置位,甚至只接一根杜邦线(不解任何电信号)悬空,P2IFG的对应位都会置位。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一般需要按照PxIES——>PxIE——>PxIFG的顺序去初始化

其次就是关于PxIFG是需要软清零的或者通过读取PxIV寄存器之后自动清零,在中断里面清零了吗?

网友B:
我也在这块,中断标志位清不了.正在找原因.步骤和楼主类似, 为什么..................

网友C:
P2中断中需要清除中断标志位,楼主可以检查下有没有清除掉 。

网友D:
如果向P2OUT或P2DIR寄存器写值,也可能引发中断。

网友E:
查检配置和程序 用外部中断的时候 要注意抗干扰的问题

网友F:
作为输入,调试时也不应悬空,应该给个确定的上下拉状态。

网友G:
置位是是置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网友H:
1.确定中断初使化正确了
2.既然设置了中断脚,就不要让它悬空,如果是低有效,则上拉,高有效,则下拉。
3.程序Reset后的第一次可能是有这个中断,之后就应该没有了,实验,在清除中断标志后,加一条空语句NOP();断点设置在空语句上。

网友I:
MSP430PxIFG的置位,是和PxIE是否置位没有关系的。很多人刚开始使用430时一直以为,若IE相应位没有置位,那IFG的相应位应该也不会置位。但实际上,即使IE没有设置,若在相应的引脚上有电平变化,IFG还是会置相应的位,只是因为IE没有置高,不会发生中断罢了。

网友J:
2楼所说的P口寄存器配置顺序,我有一点不同的建议。建议把IFG的清零和IES的配置放在IE以前,否则就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

网友D:
IE完成置位后,而IFG不为0,则马上响应了一个P口的中断。

网友K:
软件清除标志位的

网友C:
怎么中断的方式呢?

楼主:
嗯,先结贴了

网友L:
很正常,外部引起有变化就会置位,这只是标志位,中断没有开是没有影响的

网友M:
内部AD转换后中断唤醒cpu

楼主:
按键可以采用中断方式,也可以采用扫描方式,两种方式都可以工作在低功耗模式。扫描方式通过定时器定时扫描端口,不扫描的时候可以在LPM3模式下。

网友E:
可以使用定时器Timer中断定时唤醒进行键盘扫描,一般100ms~200ms一次就差不多了。

网友M:
谢谢啊,还有个问题msp430内部AD的时钟源怎么改呀,改成mclk(8mHz)后怎么转换速率比不改还慢?

网友F:
怀疑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M:
怎么设置的?

网友M:
定时器中断,但内部AD也是中断,怎么解决冲突?

网友N:
要修改时钟需要修改ADC12CTL1寄存器,ADC12SSELx位,可以选择输入的时钟源。

同时该寄存器中ADC12DIVx位决定了ADC的时钟速度,楼主可以检查一下

网友M:
如果按键用的是IO中断触发,中断中的代码有点长,按键触发后与AD中断有冲突,AD当前中断执行完,再响应按键中断,但是这时按键可能已经松开了,即使进入按键中断了,但没低电平了,消抖判不到按键。请问能不能打断当前中断(不执行完)直接进入另一个中断的方法,或者其他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H:
这个问题就是中断嵌入的考虑。建议还是采用i/o扫描的方式更适合

网友I:
按键判断使用中断的。

网友M:
哦,知道了,结贴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