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立创商城ATK_ESP8266模块atk_8266_apsta_test函数讲解

楼主(2018-08-15):
atk_8266_apsta_test函数
作用:ATK-ESP8266 AP+STA 模式测试函数

/***********************************************************/
//ATK-ESP8266 AP+STA 模式测试
//用于测试TCP/UDP 连接
//返回值:0,正常
//     其他,错误代码
u8 atk_8266_apsta_test(void)
{
  u8 netpro;
  u8 key=0;
  u8 timex=0;
  u8 ipbuf[16];   //IP 缓存
  u8 *p;
  u16 t=999;    //加速第一次获取链接状态
  u8 res=0;
  u16 rlen=0;
  u8 constate=0;  //连接状态
  p=mymalloc(SRAMIN,100);              //申请 32字节内存
  atk_8266_send_cmd("AT+CWMODE=3","OK",50);    //设置 WIFI AP+STA 模式
  //设置模块AP 模式的WIFI网络名称/加密方式/密码,这几个参数看自己喜好设置
  sprintf((char*)p,"AT+CWSAP=\"%s\",\"%s\",1,4",wifiap_ssid,wifiap_password);
//设置无线参数:ssid,密码
  atk_8266_send_cmd(p,"OK",1000);          //设置 AP 模式参数
  //设置连接到的WIFI网络名称/加密方式/密码,这几个参数需要根据您自己的路由
//器设置进行修改!!
  sprintf((char*)p,"AT+CWJAP=\"%s\",\"%s\"",wifista_ssid,wifista_password);
//设置无线参数:ssid,密码   atk_8266_send_cmd(p,"WIFI GOT IP",1000);      //连接目标路由器
  while(atk_8266_send_cmd("AT+CIFSR","STAIP",20));   //检测是否获得STA IP
  while(atk_8266_send_cmd("AT+CIFSR","APIP",20));      //检测是否获得AP IP
  LCD_Clear(WHITE);
  POINT_COLOR=RED;
  Show_Str(30,30,200,16,"ATK-ESP AP+STA 模式测试",16,0);
  atk_8266_send_cmd("AT+CIPMUX=1","OK",50);      //0:单连接,1:多连接
  delay_ms(500);
  sprintf((char*)p,"AT+CIPSERVER=1,%s",(u8*)portnum);
  atk_8266_send_cmd(p,"OK",50);         //开启 Server模式,端口号为8086
  delay_ms(500);
  atk_8266_send_cmd("AT+CIPSTO=1200","OK",50);     //设置服务器超时时间

PRESTA:
    netpro=atk_8266_netpro_sel(50,30,(u8*)ATK_ESP8266_CWMODE_TBL[0]);
//AP+STA 模式网络模式选择
  if(netpro&0X02)   //STA UDP
  {
        LCD_Clear(WHITE);
        POINT_COLOR=RED;
        Show_Str_Mid(0,30,"ATK-ESP WIFI-STA 测试",16,240);
        Show_Str(30,50,200,16,"正在配置 ATK-ESP 模块,请稍等...",12,0);
if(atk_8266_ip_set("WIFI-STA远端UDP IP 设置","UDP 模式
",(u8*)portnum,ipbuf))goto PRESTA;  //IP 输入
sprintf((char*)p,"AT+CIPSTART=0,\"UDP\",\"%s\",%s",ipbuf,(u8*)port
num);
  //配置目标UDP 服务器,及ID 号,STA模式下为0
        LCD_Clear(WHITE);
        Show_Str_Mid(0,30,"ATK-ESP WIFI-STA 测试",16,240);
        Show_Str(30,50,200,16,"正在配置 ATK-ESP 模块,请稍等...",12,0);
        atk_8266_send_cmd(p,"OK",200);
        netpro=atk_8266_mode_cofig(netpro);     //AP 模式网络模式配置
  }
  else     //TCP
  {
    if(netpro&0X01)     //STA TCP Client
    {
      LCD_Clear(WHITE);
      POINT_COLOR=RED;
      Show_Str_Mid(0,30,"ATK-ESP WIFI-STA  测试",16,240);
      Show_Str(30,50,200,16,"正在配置ATK-ESP 模块,请稍等...",12,0);
if(atk_8266_ip_set("WIFI-STA 远端 IP 设置",(u8*)ATK_ESP8266_WO
RKMODE_TBL[netpro],(u8*)portnum,ipbuf))goto PRESTA;
//IP 输入        sprintf((char*)p,"AT+CIPSTART=0,\"TCP\",\"%s\",%s",ipbuf,(u8*)portnum);
//配置目标TCP 服务器,及ID 号,STA 模式下为0
      while(atk_8266_send_cmd(p,"OK",200))
      {
        LCD_Clear(WHITE);
        POINT_COLOR=RED;
        Show_Str_Mid(0,40,"WK_UP:返回重选",16,240);
        Show_Str(30,80,200,12,"ATK-ESP 连接UDP 失败",12,0); //连接失败

        key=KEY_Scan(0);
        if(key==4)goto PRESTA;
      }
      netpro=atk_8266_mode_cofig(netpro);     //AP 模式网络模式配置
    }
    else netpro=atk_8266_mode_cofig(netpro);     //TCP SERVER 不用配置
  }
  LCD_Clear(WHITE);
  POINT_COLOR=RED;
  Show_Str_Mid(0,30,"ATK-ESP WIFI-STA+AP 测试",16,240);
  Show_Str(15,50,200,16,"正在配置ATK-ESP 模块,请稍等...",12,0);
  LCD_Fill(15,50,239,50+12,WHITE);        //清除之前的显示
  Show_Str_Mid(0,50,"WK_UP:退出  KEY0:ID0发送  KEY1:ID1 发送",12,240);
  LCD_Fill(15,80,239,80+12,WHITE);
  atk_8266_get_ip(15,65);              //STA+AP 模式,获取  IP,并显示

  Show_Str(15,95,200,12,"连接状态:",12,0);        //连接状态
  Show_Str(15,110,200,12,"STA模式:",12,0);      //STA连接状态
  Show_Str(120+15,110,200,12,"AP 模式:",12,0);    //AP 连接状态
  Show_Str(15,125,200,12,"发送数据:",12,0);      //发送数据
  Show_Str(15,140,200,12,"接收数据:",12,0);      //接收数据
  atk_8266_wificonf_show(15,195,"请设置路由器无线参数
为:",(u8*)wifista_ssid,(u8*)wifista_encryption,(u8*)wifista_password);
  POINT_COLOR=BLUE;
  Show_Str(48+15,110,200,12,(u8*)ATK_ESP8266_WORKMODE_TBL[netpro&0X03],
12,0);                      //STA连接状态
  Show_Str(162+15,110,200,12,(u8*)ATK_ESP8266_WORKMODE_TBL[netpro>>4],1
2,0);                      //AP 连接状态
  USART3_RX_STA=0;
  while(1)
  {
    key=KEY_Scan(0);
    if(key==4)                //WK_UP 退出测试
    {
      res=0;         break;
    }
    else if(key==1)              //KEY0 向 ID0 发送数据
    {
         sprintf((char*)p,"ATK-8266 模块 ID0 发数据%02d\r\n",t/10);//测试数据
         Show_Str(15+54,125,200,12,p,12,0);
         atk_8266_send_cmd("AT+CIPSEND=0,25","OK",200);
//发送指定长度的数据
         delay_ms(200);
         atk_8266_send_data(p,"OK",100);       //发送指定长度的数据
         timex=100;
    }
    else if(key==2)              //KEY1 向 ID1 发送数据
    {
         sprintf((char*)p,"ATK-8266 模块 ID1 发数据%02d\r\n",t/10);//测试数据
         Show_Str(15+54,125,200,12,p,12,0);
         atk_8266_send_cmd("AT+CIPSEND=1,25","OK",200);
//发送指定长度的数据
         delay_ms(200);
         atk_8266_send_data(p,"OK",100);       //发送指定长度的数据
         timex=100;
    }

    if(timex)timex--;
      if(timex==1)LCD_Fill(30+54,125,239,122,WHITE);
    t++;
    delay_ms(10);
    if(USART3_RX_STA&0X8000)         //接收到一次数据了
  {
    rlen=USART3_RX_STA&0X7FFF;      //得到本次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USART3_RX_BUF[rlen]=0;          //添加结束符
    printf("%s",USART3_RX_BUF);        //发送到串口
    sprintf((char*)p,"收到%d 字节,内容如下",rlen);//接收到的字节数
    LCD_Fill(15+54,140,239,130,WHITE);
    POINT_COLOR=BRED;
    Show_Str(15+54,140,156,12,p,12,0);        //显示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POINT_COLOR=BLUE;
    LCD_Fill(15,155,239,319,WHITE);
    Show_Str(15,155,180,190,USART3_RX_BUF,12,0);//显示接收到的数据
    USART3_RX_STA=0;
    if(constate!='+')t=1000;        //状态为还未连接,立即更新连接状态
    else t=0;                        //状态为已经连接了,10秒后再检查
  }
  if(t==1000)//连续 10秒钟没有收到任何数据,检查连接是不是还存在.   {
    LCD_Fill(15+54,125,239,140,WHITE);
    constate=atk_8266_consta_check();//得到连接状态
    if(constate=='+')Show_Str(15+54,95,200,12,"连接成功",12,0);  //连接状态
    else Show_Str(15+54,95,200,12,"连接失败",12,0);
    t=0;
  }
  if((t%20)==0)LED0=!LED0;
  atk_8266_at_response(1);
}
  myfree(SRAMIN,p);      //释放内存
  return res;
}
/***********************************************************/
该代码,就实现了对模块串口 AP+STA 模式各个子模式的测试(TCP 服务器、TCP 客户端、UDP)。这里,该函数根据不同的子模式,按照 1.1.4节的 3 个表格里面的指令来对模块进行配置,从而实现9种子模式配置。首先我们进行的 STA模式下的配置,接着才对AP 模式作配置。对于 TCP 客户端或者 UDP 模式,还会要求输入远端 IP 地址,此时,可以通过触摸屏输入远端 IP。
在配置好之后,进入数据收发测试,此时如果连接成功建立,我们可以通过按 KEY0发送数据给 ID0 的设备,通过按 KEY1 发送数据给 ID1,外部设备发送过来的数据,将显示在接收数据区域。如果一直没有收到数据,程序每隔 10 秒会检查一次连接是否存在,并将连接状态显示在LCD上,同时DS0 每400ms闪烁一次,提示程序正在运行。按 KEY_UP按键,可以退出当前测试,回到主界面

【立创商城】ESP8266EX 编带  https://item.szlcsc.com/791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