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不到应答,也发不出

楼主(2018-08-15):
程序是McBSP-A通道改了寄存器,A通道都是好用的,改成B通道就不好用了,收不到应答,也发不出。

网友A:
是不是在软件其他的地方需要配置一下

网友B:
硬件方面需要配置才能实现B口通讯?

网友C:
你用的什么

网友D:
c2000的例程没有吗?

网友E:
这个在设计的时候肯定的需要注意通道的选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