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转)设计单片机日志系统

楼主(2018-08-15):
本文博客链接:http://blog.csdn.net/jdh99,作者:jdh

环境:
主机:WIN10
开发环境:MDK5.12
MCU:STM32F407

说明:
为单片机设计了一套简单的日志系统,通过日志系统提供的接口可以查看设备状态,并进行一些基本的调试。
日志系统通过串口输出,所以单片机需要准备一个串口供日志系统使用。注意串口发送不能用DMA发送(避免在在中断中打印日志造成的中断竞争),接收可以用DMA接收。

功能:
  • 打开/关闭各个模块的调试输出
  • 输入动作指令,让设备进行一些动作
  • 打印系统运行日志
指令:
  • H:帮助
  • O:调试输出全开
  • O1:打开1号模块,打开其他模块指令类似
  • F:调试输出全关
  • F1:关闭1号模块
  • I:输出系统日志
  • C:清除系统日志
  • A1:执行1号动作,执行其他动作指令类似

源代码:
log.h:
log.h.rar (1.24 KB)
log.c:
log.c.rar (2.65 KB)

网友A:
我也有个特别的想法:把所有的变量和标志位放到一个数组表里,有函数写这个地方,有函数读这个地方。也就是类似状态机那种操作方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个特别的想法:把所有的变量和标志位放到一个数组表里,有函数写这个地方,有函数读这个地方。也就是 ...

楼上的想法值得试试

网友C:
但是我看不太好里边的内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想法值得试试

嗯,我准备用这个思想改几个我之前写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