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常用电子元器件的检测

楼主(2018-08-15):
常用电子元器件的检测

    对石英晶体振荡的测量一般应借助仪器,况且它的质量参数项目较多。如果要判断石英晶体的好坏,则可借助一只万用表来进行测量。
   用万用表测量时,将万用表置于Rx1k档,先测量石英晶体的两端。正常的石英晶体用电阻档测量时,它的阻值应该是无穷大,表头指针不应该摆动。如果表头指针摆动,且阻值很小,则表示该被测石英晶体己损坏。如须进一步进行判断,可按下图所示线路进行测量。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图示线路当AB端来接上石英晶体时,万用表电压档指示约为0.75V。当接上石英晶体后,电路应起振,同时电压即升高,一般应在126V左右。如符合上述要求,则说明该被测石英晶体是可以用的。如果接上石英晶体后,电压指示无变化,则说明该被测石英晶体已失效,没有使用价值了。图示线路中要求晶体三极管B值高一些,以便在低电压下能起振,三极管集电极电流调在03mA左右.

用数字万用表测场效应管的方法
         用二极管档红表笔接栅极G,黑表笔接源极S,数字表显示1,黑表笔接S不动,将红表笔移至漏极D,此时数字表应显示150-300左右的数值,将红表笔接源极S,黑表笔接漏极D,此时应有60-100的数据,然后换过来,即S接黑,D接红,此时数据还是在150-300左右,用手一边接D,一边碰一下栅极G或用镊子短路DS,此时数据会慢慢变为无穷大1,然后交换表笔,即S接红,D接黑,数据将在500左右,此时证明该管是好的!
如何用万用表检测变阻二极管,肖特基二极管的极性及好坏
    变阻二极管的检测
  用万用表R×10k档测量变阻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值,正常的高频变阻二极管的正向电阻值(黑表笔接正极时)为4.5~6kΩ,反向电阻值为无穷大。若测得其正、反向电阻值均很小或均为无穷大,则说明被测变阻二极管已损坏。
   肖特基二极管的检测
  二端型肖特基二极管可以用万用表R×1档测量。正常时,其正向电阻值(黑表笔接正极)为2.5~3.5Ω,投向电阻值为无穷大。若测得正、反电阻值均为无穷大或均接近0,则说明该二极管已开路或击穿损坏。
  三端型肖特基二极管应先测出其公共端,判别出共阴对管,还是共阳对管,然后再分别测量两个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值。
桥堆及高压硅堆的检测方法
  桥堆的检测
  1.全桥的检测  大多数的整流全桥上,均标注有“+”“-”“~”符号(其中“+”为整流后输出电压的正极,“-”为输出电压的负极,“~”为交流电压输入端),很容易确定出各电极。
  检测时,可通过分别测量“+”极与两个“~”极、“-”极与两个“~”之间各整流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值(与普通二极管的测量方法相同)是否正常,即可判断该全桥是否已损坏。若测得全桥内鞭只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值均为0或均为无穷大,则可判断该二极管已击穿或开路损坏。
  2.半桥的检测  半桥是由两只整流二极管组成,通过用万用表分别测量半桥内部的两只二极管的正、反电阻值是否正常,即可判断出该半桥是否正常。
  高压硅堆的检测
  高压硅堆内部是由多只高压整流二极管(硅粒)串联组成,检测时,可用万用表的R×10k档测量其正、反向电阻值。正常的高压硅堆,其正向电阻值大于200kΩ,反向电阻值为无穷大。若测得其正、反向均有一定电阻值,则说明该高压硅堆已软击穿损坏。
双基极二极管的检测方法
  1.电极的判别
    将万用表置于R×1k档,用两表笔测量双基极二极管三个电极中任意两个电极间的正反向电阻值,会测出有两个电极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值均为2~10kΩ,这两个电极即是基极B1和基极B2,另一个电极即是发射极E。再将黑表笔接发射极E,用红表笔依次去接触另外两个电极,一般会测出两个不同的电阻值。有阻值较小的一次测量中,红表笔接的是基极B2,另一个电极即是基极B1
  2.性能好坏的判断
    双基极二极管性能的好坏可以通过测量其各极间的电阻值是否正常来判断。用万用表R×1k档,将黑表笔接发射极E,红表笔依次接两个基极(B1B2),正常时均应有几千欧至十几千欧的电阻值。再将红表笔接发射极E,黑表笔依次接两个基极,正常时阻值为无穷大。
  双基极二极管两个基极(B1B2)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值均为2~10kΩ范围内,若测得某两极之间的电阻值与上述正常值相差较大时,则说明该二极管已损坏。
变容二极管的检测
  1.正、负极的判别
    有的变容二极管的一端涂有黑色标记,这一端即是负极,而另一端为正极。还有的变容二极管的管壳两端分别涂有**环和红色环,红色环的一端为正极,**环的一端为负极。
  也可以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通过测量变容二极管的正、反向电压降来判断出其正、负极性。正常的变容二极管,在测量其正向电压降时,表的读数为0.58~0.65V;测量其反向电压降时,表的读数显示为溢出符号“1”。在测量正向电压降时,红表笔接的是变容二极管的正极,黑表笔接的是变容二极管的负极。
  2.性能好坏的判断
    用指针式万用表的R×10k档测量变容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值。正常的变容二极管,其正、反向电阻值均为(无穷大)。若被测变容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值均有一定阻值或均为0,则是该二极管漏电或击穿损坏。
激光二极管的检测方法
  1.阻值测量法  拆下激光二极管,用万用表R×1kR×10k档测量其正、反向电阻值。正常时,正向电阻值为20~40kΩ之间,反向电阻值为(无穷大)。若测得正向电阻值已超过50kΩ,则说明激光二极管的性能已下降。若测得的正向电阻值大于90kΩ,则说明该二极管已严重老化,不能再使用了。
  2.电流测量法  用万用表测量激光二极管驱动电路中负载电阻两端的电压降,再根据欧姆定律估算出流过该管的电流值,当电流超过100mA时,若调节激光功率电位器(见图4-76),而电流无明显的变化,则可判断激光二极管严重老化。若电流剧增而失控,则说明激光二极管的光学谐振腔已损坏。
激光二极管的检测方法
  1.阻值测量法  拆下激光二极管,用万用表R×1kR×10k档测量其正、反向电阻值。正常时,正向电阻值为20~40kΩ之间,反向电阻值为(无穷大)。若测得正向电阻值已超过50kΩ,则说明激光二极管的性能已下降。若测得的正向电阻值大于90kΩ,则说明该二极管已严重老化,不能再使用了。
  2.电流测量法  用万用表测量激光二极管驱动电路中负载电阻两端的电压降,再根据欧姆定律估算出流过该管的电流值,当电流超过100mA时,若调节激光功率电位器(见图),而电流无明显的变化,则可判断激光二极管严重老化。若电流剧增而失控,则说明激光二极管的光学谐振腔已损坏。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其他光敏二极管的检测
  1.电阻测量法  用黑纸或黑布遮住光敏二极管的光信号接收窗口,然后用万用表R×1k档测量光敏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值。正常时,正向电阻值在10~20kΩ之间,反向电阻值为(无穷大)。若测得正、反向电阻值均很小或均为无穷大,则是该光敏二极管漏电或开路损坏。
  再去掉黑纸或黑布,使光敏二极管的光信号接收窗口对准光源,然后观察其正、反向电阻值的变化。正常时,正、反向电阻值均应变小,阻值变化越大,说明该光敏二极管的灵敏度越高。
  2.电压测量法  将万用表置于1V直流电压档,黑表笔接光敏二极管的负极,红表笔接光敏二极管的正极、将光敏二极管的光信号接收窗口对准光源。正常时应有0.2~0.4V电压(其电压与光照强度成正比)。
  3.电流测量法  将万用表置于50μA500μA电流档,红表笔接正极,黑表笔接负极,正常的光敏二极管在白炽灯光下,随着光照强度的增加,其电流从几微安增大至几百微安。
如何用万用表检测红外光敏接收二极管的性能及好坏
  将万用表置于R×1k档,测量红外光敏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值。正常时,正向电阻值(黑表笔所接引脚为正极)为3~10 kΩ左右,反向电阻值为500 kΩ以上。若测得其正、反向电阻值均为0或均为无穷大,则说明该光敏二极管已击穿或开路损坏。
  在测量红外光敏二极管反向电阻值的同时,用电视机遥控器对着被测红外光敏二极管的接收窗口(见图4-75)。正常的红外光敏二极管,在按动遥控器上按键时,其反向电阻值会由500 kΩ以上减小至50~100 kΩ之间。阻值下降越多,说明红外光敏二极管的灵敏度越高。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红外发射二极管的极性及好坏的检测方法

  1.正、负极性的判别
    红外发光二极管多采用透明树脂封装,管心下部有一个浅盘,管内电极宽大的为负极,而电极窄小的为正极。也可从管身形状和引脚的长短来判断。通常,靠近管身侧向小平面的电极为负极,另一端引脚为正极。长引脚为正极,短引脚为负极。
  2.性能好坏的测量
    用万用表R×10k档测量红外发光管有正、反向电阻。正常时,正向电阻值约为15~40kΩ(此值越小越好);反向电阻大于500kΩ(用R×10k档测量,反向电阻大于200 kΩ)。若测得正、反向电阻值均接近零,则说明该红外发光二极管内部已击穿损坏。若测得正、反向电阻值均为无穷大,则说明该二极管已开路损坏。若测得的反向电阻值远远小于500kΩ,则说明该二极管已漏电损坏

楼主:
常用电子元器件的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