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一种启动电路的分析

楼主(2018-08-15):
一种启动电路的分析

图中的运算放大器可能工作在两种状态,一种是正常的工作状态,即运放的差分输入端维持两端电压为VBE2,另一种是差分输入端电压都为零,这也是稳定的工作状态。所以需要一个启动电路来维持运放工作在所希望的工作点上。
启动电路应该在电路上电后立即开始工作,向需要启动的电路注入电流,破坏电路的简并点,使之处在正确的工作状态,启动结束后启动电路就应该关断,以减小电路功耗。
M7~M11管构成了启动电路。启动电路的工作原理为:电路上电之后,M8管的栅极接地,源极接电源电压,故M8管首先导通,从而驱动M9管导通,其漏端与运放的反向输入端相连,这样就在上电的瞬间给运放的Y节点加了一个适当的偏置电压,使得主体电路进入正常工作状态,由于M1M2M5M7管的栅极相连,故此时M7管得到了一个合适的栅压,暂时导通,但是由于M10M11管的宽长比为一个很小的值,由MOS管处于饱和区的电流公式可知,当M10M11管的很小时,必然导致其很大,又因为二者都是以栅漏短接的形式连接,故二者消耗了几乎所有的电源电压,节点Z为高电平,M4管处于深线性区,电流几乎为零,而M6也因此处于截止状态,整个启动电路关断,启动结束。

楼主:
一种启动电路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