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转)CRC-16/MODBUS 算法

楼主(2018-08-15):
CRC-16/MODBUS 算法:
在CRC计算时只用8个数据位,起始位及停止位,如有奇偶校验位也包括奇偶校验位,都不参与CRC计算。
CRC计算方法是:
1、 加载一值为0XFFFF的16位寄存器,此寄存器为CRC寄存器。
2、 把第一个8位二进制数据(即通讯信息帧的第一个字节)与16位的CRC寄存器的相异或,异或的结果仍存放于该CRC寄存器中。
3、 把CRC寄存器的内容右移一位,用0填补最高位,并检测移出位是0还是1。
4、 如果移出位为零,则重复第三步(再次右移一位);如果移出位为1,CRC寄存器与0XA001进行异或。
5、 重复步骤3和4,直到右移8次,这样整个8位数据全部进行了处理。
6、 重复步骤2和5,进行通讯信息帧下一个字节的处理。
7、 将该通讯信息帧所有字节按上述步骤计算完成后,得到的16位CRC寄存器的高、低字节进行交换
8、 最后得到的CRC寄存器内容即为:CRC校验码。

C#代码:

void ModBusCRC16(ref byte[] cmd, int len)
{
    ushort i, j, tmp, CRC16;

    CRC16 = 0xFFFF;             //CRC寄存器初始值
    for (i = 0; i < len; i++)
    {
        CRC16 ^= cmd[i];
        for (j = 0; j < 8; j++)
        {
            tmp = (ushort)(CRC16 & 0x0001);
            CRC16 >>= 1;
            if (tmp == 1)
            {
                CRC16 ^= 0xA001;    //异或多项式
            }
        }
    }
    cmd[i++] = (byte) (CRC16 & 0x00FF);
    cmd[i++] = (byte) ((CRC16 & 0xFF00)>>8);
}

网友A:
需要校验表吗

网友B:
我也找到了一种

Public Function GetCRC16(Buf() As Byte, ByVal BufLen As Long) As Long
    Dim mCrcVal As Long
    Dim i As Byte, j As Byte

    mCrcVal = &HFFFF&
    For i = 0 To BufLen - 1
        mCrcVal = mCrcVal Xor Buf(i)
        For j = 1 To 8
            If (mCrcVal And &H1) Then
                mCrcVal = (mCrcVal \ 2) Xor &HA001&
            Else
                mCrcVal = mCrcVal \ 2
            End If
        Next

    Next
    GetCRC16 = mCrcVal
End Function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找到了一种

Public Function GetCRC16(Buf() As Byte, ByVal BufLen As Long) As Long

实质好像和楼主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实质好像和楼主一样

因为理论是一样的

网友D:
学习了,都是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因为理论是一样的

好的 我知道了 谢谢啊

网友E:
对于没有CRC校验模块的MCU我还是选择查表法不用计算方式

网友F:
CRC modbus 看不懂就是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