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一个数字输入输出电路原理讨论,使用的是D触发器...

楼主:
我在对这个电路用示波器查看时,对改变输入,没有发现G\有下降沿;改变输出时,没有发现CLK有上升沿?这是怎么回事的?

网友A(2018-08-15):
这个图画的,8位总线,上下并联一起的,画成这样,明明可以1S看懂的,偏要10S看懂。
是读取输入时,要拉低G。
要改变输出时,要给一个脉冲。
如果没有测试到,估计是示波器设置操作的问题。毕竟读取和写入,时间很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