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转)STM32F103停机模式测试

楼主(2018-08-15):
本文博客链接:http://blog.csdn.net/jdh99

环境:

主机:WIN7

开发环境:MDK4.72

MCU:STM32F101

源代码:

  • //定义IO初始化结构体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设置zigbee模块进入低功耗模式

  • inf_zigbee_sleep();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

  • //管脚初始化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All;

  • //选择GPIO响应速度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设置为输出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 //初始化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D ,DISABLE);

  • ADC_Cmd(ADC1,DISABLE);

  • //进入低功耗模式

  • PWR_EnterSTOPMode(PWR_Regulator_LowPower, PWR_STOPEntry_WFI);

注意:

1.将IO置为模拟输入

2.关闭ADC

理论功耗:14ua

实测功耗:12ua

网友A:
请问 什么是停机模式啊

网友B:
 停机模式(Halt):此模式下单片机的功耗最低,振荡器,CPU和外设的时钟都被关闭,主电压调压器断电。可用复位或外部中断唤醒,唤醒后之前运行的寄存器数据等都保持不变,且从HALT处继续执行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停机模式(Halt):此模式下单片机的功耗最低,振荡器,CPU和外设的时钟都被关闭,主电压调压器断电。可用 ...

感谢热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