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 AD 采集来转换电压怎么显示在OLED代码

楼主(2018-08-15):
stm8s AD 采集来转换电压怎么显示在OLED代码

网友A:
用IIC或者SPI方式控制OLED能正常的读写,能够在OLED上随便写数据,电压也就能显示

网友B:
楼上的正解

网友C:
用OLED能接受的通讯方式直接告诉他显示啥 都可以啊

楼主:
为什么 我显示的是ADC值,不是电压值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