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请教

楼主(2018-08-15):
有没有推荐p沟道mos管,不需要保护二极管的,找了很多都是带保护的

网友A:
你截图的PDF文档里面,应该有讲到这个MOS管的型号

网友B:
mos制造过程中必然存在寄生二极管,pdf上的只是为了方便没有画而已

@xmar :哦,耗尽型的没二极管啊
增强型mos管必然存在寄生二极管。耗散型mos管无寄生二极管,但功耗小、耐压低,一般用于高频电路。

网友C:
MOS管都有寄生二极管,封装上有的体现有的没有体现,这个只是个人画封装的习惯,并不是说没有,其实这个对你电路应该不会有什么影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截图的PDF文档里面,应该有讲到这个MOS管的型号

没说具体型号,所以来请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S管都有寄生二极管,封装上有的体现有的没有体现,这个只是个人画封装的习惯,并不是说没有,其实这个对 ...

应该没影响,就是想用最好和电路一样的器件,它又没给出具体型号,所以问下

网友D:
不叫保护二极管 叫寄生二极管

网友E:
寄生二极管

网友F:
不需要专门去找,只需要根据你充电电流大小,和电压高低,选择一个标准的PMOS管就成。这线路用的就是普通货,除非特殊工艺,标准的MOS管内部都有寄生二极管。

网友G:
土豪大哥,我想问下这颗芯片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需要专门去找,只需要根据你充电电流大小,和电压高低,选择一个标准的PMOS管就成。这线路用的就是普通货 ...

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土豪大哥,我想问下这颗芯片多少钱?

P管没找了,充电芯片10几块钱

网友A:
在楼主的电路上,用普通MOS管,会从电池那漏电过去到芯片吧,导致芯片一直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楼主的电路上,用普通MOS管,会从电池那漏电过去到芯片吧,导致芯片一直耗电? ...

直接这样接是不行的,需要串2个开关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