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模拟仿真不支持双 DPTR?

楼主(2018-08-15):
一个最简单的使用双DPTR移动数据的程序,代码如下:
AUXR1 equ 0A2h
          cseg at 0
start:   mov dptr,#00h
           inc AUXR1
           mov dptr,#10h
          mov r7,#128
Rb2B1: inc AUXR1
          clr a
          movc a,@a+dptr
          inc dpl
          inc AUXR1
          movx @dptr,a
          inc dptr
          djnz r7,Rb2B1
          inc AUXR1
          sjmp $
;
         end
就是这里的 inc AUXR1 指令根本不能切换数据指针.
如果把单片机选型为 NXP 的 PLC932 就可以正确的模拟仿真了.
而选择所以新唐单片机型号都是错误的.

就是在带上N-Link仿真器的实际调试中也是有问题:
一旦单步执行了  inc AUXR1 指令,Memor视窗中的 X:10h 数据也
会同时来回切换.在指针2下的数据全是00,切换回指针1就是正常数据了.
而连续执行情况下的结果是正确的.

这是仿真驱动软件BUG吗?

网友A:
大神,看不懂汇编啊。

网友B:
单片机不同肯定不同了。不过新唐的这个没有提供汇编的说明啊。只有手册里有。

网友B:
查了 最新手册,支持

网友C:
仿真不清楚,实际运行支持。

网友D:
N76E003 不支援软件仿真(use simulator),
只有支援使用nuvoton 8051 keil c51 drvier,使用nulink+实体晶片的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D:
N76E003 不支援软件仿真(use simulator),
只有支援使用nuvoton 8051 keil c51 drvier,使用nulink+实体晶 ...

知道了,谢谢!
软件仿真比硬件仿真功能多、仿真速度快。例如,软件仿真可以看到指令执行的的时间,软件仿真可以设置PC指针。。。等等,硬件仿真都没有这些功能。希望新唐能够补充这些功能!

网友E:
对于汇编  我一无所知,祝福楼主能顺利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于汇编  我一无所知,祝福楼主能顺利解决问题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从N76E003里面捉到一条虫。见新帖:
N76E003双DPTR设计缺陷及其解决方案

网友F:
请问DPTR是什么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从N76E003里面捉到一条虫。见新帖:
N76E003双DPTR设计缺陷及其解决方案
...

哇哦 恭喜楼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