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imx6q i2s接收数据

楼主(2018-08-15):
请问:
imx6q通过audmux3连接外部的i2s信号,要怎么配置能通过ssi接口接收到i2s数据?

谢谢~

楼主:
就像这样连接一样,只不过是没有SSI codec,只是三根i2s信号线连接到audmux,请问怎么配置ssi,可以读取到i2s数据,还望各位大佬指点一下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