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触摸按键

楼主(2018-08-15):
有没有做过stm32的单片机实现触摸按键功能的。

网友A:
这个肯定是可以的,用IO和定时器,RC充放电。

网友B:
可以的 用io口的中断

网友C:
原子哥的STM32上有例程的

网友D:
这个触摸现在例子一堆了。 你论坛搜索关键字

网友E:
好像赛元做这个还是GD的来着

网友F:
触摸是可以,但是灵敏度不太好

网友G:
火哥的吧霸道板卡就有板载啊,电容触摸按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肯定是可以的,用IO和定时器,RC充放电。

我想用stm32l系列实现触摸滑条功能,还是这样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子哥的STM32上有例程的

例程看过。我用stm32l系列去做,它里面集成了触摸按键的功能,有点像赛普拉斯的触摸IC。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用stm32l系列实现触摸滑条功能,还是这样做吗?

滑条就是连在一起的几个触摸按键。

网友A:
看这个就是连续,但是是用挨着的几块组成的。

楼主(点评):
·嗯,大概了解了。但是软件部分怎么实现,如果有例程就更好了。

网友A:
你去搜图片右下角的**内容,然后就可以找到430下面的例程。然后你看看实现方法,移植到你的STM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