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串口做DMA时串口的接收终端需要关闭吗???

楼主(2018-08-15):
用串口做DMA时串口的接收终端需要关闭吗???

网友A:
DMA里应该有配置项的,串口的中断应该是DMA的触发条件之一吧

网友B:
不是很确定,看你的程序吧,如果不使用中断的话,就可以关掉。

网友C:
不需要吧   具体看看你的使用情况

网友D:
DMA只是个数据缓存传输的中间站的啦

网友E:
这个先参考下其他的设计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