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两个单片机怎么实现短信的收发?

楼主(2018-08-15):
两个单片机怎么实现短信的收发?

网友A:
详细说说啊!用的什么通信方式?

网友B:
手机短信吗?

楼主:
用键盘编辑的短信通过UART,经过FSK之后用天线发送,接收端解调后得到的信号;总是得不到想要的值

网友C:
短信?那先弄个短信模块了。

楼主:
只要一玩键盘编辑并且发送就出现问题了。

网友D:
能不能给一个好的算法来解决这一问题。

网友E:
能够收到数据,那么收到的比特数据移位或者判决反了引起的接收错误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E:
这个通过各自的UART的啦

网友F:
这个是通过UART的功能实现的

网友G:
短信的收发是跟相应的通讯模块相关系的啦,只是需要单片机进行相应的控制的

网友H:
可以直接用GPRS模块呀!!

网友I:
跟两个手机一样

网友J:
楼主详细说说 得到的是乱码还是别的啊

网友K:
判决反了引起的接收错误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