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41接上CC debugger 一直红灯

楼主:
检查过接线 没什么问题  主要想各位大牛帮忙看下PCB这块的设计会不会有影响  原理图我这边没有  只有PCB    我也试过好几种了  比如  30脚接56k对地  40脚改为  直接电容对地  但是貌似不是这部分问题   一直没解决  希望大神们给予指导

百度云链接    我PCB传云里了  这里面好像添加不了  帮忙看看 谢谢

楼主(2018-08-15):
百度云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NbkEn09XCl-WEpgtYTALpg       密码:gz3n

楼主:
紧急求助 求助

网友A:
你自己设计的pcb吗?
你的pcb图没打开,能否把原理图和pcb图截个图传到论坛?

楼主(点评):
是根据网上的原理图画的

楼主:
这个截图能看的清么    所以我原理图放在云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截图能看的清么    所以我原理图放在云盘了

你的电路30脚悬空了?
建议用逻辑分析仪观察一下仿真相关io,看看时序
参考这个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1187724-1-1.html

网友A:
还有你的天线部分的设计,建议你参考下ti推荐的天线电路,https://wenku.baidu.com/view/c9941d54bd64783e09122bb6.html
射频设计的坑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路30脚悬空了?
建议用逻辑分析仪观察一下仿真相关io,看看时序
参考这个帖子:http://bbs.21ic.co ...

30脚用来接AD口了  下面接的是一个电容C6对地,一个电阻R5接到AD检测,当时是AD检测口不够用了  所以我看RABIS这个脚也是AD的 所以就拿来用了   原本是一个56k的电阻对地  但是这个我也试过了   直接改成这样去试过  还是不行

楼主:
30脚用来接AD口了  下面接的是一个电容C6对地,一个电阻R5接到AD检测,当时是AD检测口不够用了  所以我看RABIS这个脚也是AD的 所以就拿来用了   原本是一个56k的电阻对地  但是这个我也试过了   直接改成这样去试过  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路30脚悬空了?
建议用逻辑分析仪观察一下仿真相关io,看看时序
参考这个帖子:http://bbs.21ic.co ...

这个帖子我看过了  我按照这个改过  不行的

网友A: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射频电路设计的难度很大的,最好手里有网分等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