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CAN 能收数据,但不能发送数据

楼主(2018-08-15):
各位大侠,我做一块板子STM32F407板子,CAN调试时能接收数据,但发送数据不出去,查询状态一直是在发送,环回模式检测正常,我用逻辑方析仪看了一下发送引脚(TX)波形如下

网友A(点评):
用的什么转换芯片? 1050? 还是其它

楼主:
刚刚图片没有上来

楼主:
不知为什么数据只发送一段

网友B:
我还不如你  不能收也不能发  就回环模式可以

网友A:
配置正确不?

网友C:
匹配电阻有木有

楼主:
有匹配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不如你  不能收也不能发  就回环模式可以

我刚开始与你一样,你检查一下波特率,硬件,主时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刚开始与你一样,你检查一下波特率,硬件,主时钟

我用示波器卡了 根本就不出波形

网友D:
你的问题好奇怪 那接收那部分代码又没有问题 查看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