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的Uart0中断

楼主(2018-08-15):
只能进入1次接收中断,不能产生发送中断,所有的任务都不执行了

楼主:
产生接收中断,根据接收的数据,再发送数据,没有发送完,在产生发送中断,将数据发送完。

网友A:
将OSIntExit();注销呢

楼主:
注销,就可以进入发送中断

网友B:
任务都不能执行了

楼主:
是啊,所有的任务都不能执行了。

网友C:
有程序吗

楼主:
void IntUart0(void)   //Uart0接收中断
{
        #if OS_CRITICAL_METHOD == 3
        OS_CPU_SR  cpu_sr;
        #endif
        OS_ENTER_CRITICAL();
        OSIntNesting++;
        OS_EXIT_CRITICAL();

        ulStatus = UARTIntStatus(UART0_BASE, true);            //  读取当前中断状态
        UARTIntClear(UART0_BASE, ulStatus);                     //  清除中断状态

        if((ulStatus&UART_INT_RT)||(ulStatus&UART_INT_RX))//接收超时中断, 接收中断
        {
        我的程序
        }
        else if (ulStatus&UART_INT_TX)                             // 发送中断
          {
        我的程序
        }
        else
        {
        }
        OSIntExit();
}

网友A:
我也之前见过这个程序

网友D:
清楚中断标志了么?

网友E:
这个的却是需要注意的,检查下接收中断口的吧

网友F:
对,特别是相关的寄存器的配置的

楼主:
对,我看下

网友G:
中断执行完是不是得清标志位啊

网友G:
你的中断里面有多少的函数呢
uosc的时钟是怎么分配的。

网友H:
该中断需要软件清楚的

网友I:
该中断是可以多次响应的

网友J:
中断设计的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