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UC、POR】MSP430的复位信号

楼主(2018-08-15):
PUC、POR】MSP430的复位信号

MSP430的复位信号有2种:

文档:
上电清除信号(PUC)、
上电复位信号(POR)。
个人理解:

POR是第一次上电复位,PUC是在带电的情况下发生复位,冷启动和热启动。

还有能够触发POR和PUC的信号:5种来在看门狗,1种来自复位管脚,1种来自写FLASH键值出现错误所产生的信号。

    POR信号只在2种情况下发生:(1)微处理上电;(2)RST/NMI管脚上产生低电平时系统复位。

    PUC信号产生的条件:(1)POR信号产生;(2)看门狗有效时,看门狗定时器溢出;(3)写看门狗定时器安全键值出现错误;(4)写FLASH存储器安全键值出现错误。

    POR和PUC两者的关系:POR信号的产生会导致系统复位并产生PUC信号。而PUC信号不会引起POR信号的产生。

    无论是POR信号还是PUC信号触发的复位,都会使MSP430从地址0xFFFE处读取复位中断向量,程序从中断向量所指的地址处开始执行。

    触发PUC信号的条件中,除了POR产生触发PUC信号外,其他的豆科一通过读取相应的中断向量来判断是何种原因引起的PUC信号,以便作出相应的处理。

    系统复位(指POR)后的状态为:(1)RST/NMI管脚功能被设置为复位功能;(2)所有I/O管脚被设置为输入;(3)外围模块被初始化,其寄存器值为相关手册上的默认值;(4)状态寄存器SR复位;(5)看门狗激活,进入工作模式;(6)程序计数器PC载入0xFFFE处的地址,微处理器从此地址开始执行程序。

    典型的复位电路有一下3种:

(1)  在RST/NMI管脚上接100K欧的上拉电阻。(2)在(1)的基础上再接0.1uf的电容,电容的一端接地,可以使复位更加可靠。(3)再(2)的基础上,再在电阻上并接一个型号为IN4008的二极管,可以可靠的实现系统断电后立即上电。

网友A:
典型的复位电路,来张图不是更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