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二手项目,程序是汇编语言,请求大神帮助

楼主(2018-08-15):
问题一:完全没有注释的汇编程序,有原理图,有接线图,有样机。这种情况下有读懂程序的可能吗?
问题二:SETB 16H,这是什么操作?SETB不是只能操作位吗?
问题三:JB 2,TA00      ;这个2是ram地址?
问题还有好多

网友A:
你上当了,别人根本没有源程序,只有解密的HEX文件,反汇编的。

正解

网友A:
当然可以读懂,只是成本比自己重新写程序还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读懂,只是成本比自己重新写程序还贵。

谢谢哈,汇编看起来太难了

网友B:
研究一下样机的功能,然后自己另起炉灶,可能还快一些

网友C:
告诉楼主的可以算是三手了

网友D:
汇编程序不太长倒是可以看看,太长就不划算了

网友E:
看什么型号单片机,找到相应指令集,花点时间是可以捋清楚的

网友E:
如果是51单片机,其内部RAM中20H~2fH是可位寻址区,你懂的

网友F:
无论代码大小,看懂只是时间问题;不过如果是反汇编的那种,很有可能会看不懂。。。
起码我之前用的一个小工具反汇编出来的代码,看的很头疼,不知所云

以前搞一次8051的ram数据dump出来,自己写了个脚本把ram的数据反汇编,对照着芯片手册基本上把程序搞懂了,顺便手动反成C语言
不过code不大,才16KB

另外东西什么都有的话,自己写一个都比这个快多了,应该。。。。

网友G:
汇编看起来不难  理解别人写的程序才难

网友H:
首先你要知道是什么单片机,每种单片机的汇编指令都不一样。通常手册会有指令表。

网友A:
理解别人的汇编程序(人写的汇编),其实不算难。
难的是别人用C写的代码,超级复杂,再反汇编,基本无法看懂的。
这个老板太不地道,明明没有源程序,还说有源程序。

网友I:
干这种事情是燃烧自己的生命给别人烧一壶凉水。放弃吧,工程师要学会赚钱门道。

谢谢

网友J:
赶紧扔了,做个锤子

网友K:
做个锤子  这种单不是要时间 是要命

网友L:
明显不是源码。
5楼的做法快一些。
几年前别的工程师写的汇编代码,后来客户要改功能,代码写的很乱,我都懒得去看,重新写。

网友M:
问题二:SETB 16H,这是什么操作?SETB不是只能操作位吗?
问题三:JB 2,TA00      ;这个2是ram地址?

其中
SETB 16H等于SETB 22H.0

JB 2,TA00等于JB 20H.2, TA00

网友N:
淡定,一切的问题,你都能从这个单片机的手册里面找到答案,静下心来,手册后面一般都有汇编代码指令的讲解~

网友B:
我最长写过一个7000多行的汇编程序,其中液晶显示的菜单代码,就占了3000多行。
两年后,我自己也看不懂那个程序了,虽然程序有注释,但整个逻辑已经想不起来了。尤其是JB这样的跳转指令,因为有127byte的限制,有时候不得不在中间插入一个跳转点,满足跳转范围的需求,但这样一来,程序就更加看不懂了。

复杂的程序 得有流程图 设计思想,我去年的程序 现在看起来 也有点晕 因为有很多公式在里面,公式怎么来的,文档在哪儿,有点麻烦
大牛 汇编我没用过 ╮(╯▽╰)╭

网友B:
我最长写过一个7000多行的汇编程序,其中液晶显示的菜单代码,就占了3000多行。
两年后,我自己也看不懂那个程序了,虽然程序有注释,但整个逻辑已经想不起来了。

网友O:
我去年也接了个类似的项目,汇编只能作为参考,关键要了解功能。

网友P:
估计人家给你汇编也只是参考的  编译后烧写回去也不一定能正常运行,给你样机才是让你照着做的,还是自己写吧   就算是汇编写好了后期让你修修改改的还不够麻烦的

网友Q:
重新写吧,兄弟

网友R:
楼主这个汇编基础就不要做反向工程了!从机器码中读程序就像是**一份密电,需要有相当的经验和技巧,甚至熟悉到看到二进制码就知道它代表什么指令。一般的反汇编程序假设每个字节都是可执行代码,而实际上里面有许多是数据、字符、表格项等待非代码字节。好的汇编工具可以区别它们,但是也离不开人工标注。
有句话叫:偏见比无知距离真理更为遥远。如果被反汇编误导了就更跑冤枉路了。
比较可行的办法是充分了解其功能,从功能上仿制。但是,有许多功能是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出现的。人家的代码里面溶入了人家多年的经验和见识甚至有某些诀窍,这就不是短时间可以模仿的了。
所以,对于自己非常数据的单片机和熟悉的应用领域,沉下心来反汇编倒是可以学到不少东西。

tyw
86年我在电子所的一个同事,故意在程序中借用了数据区第一个字节,结果反汇编出来的东西面目全非,以此来达到程序加密.哈哈,反汇编确实不是轻易能啃的.有这功夫,自已写省力点.

网友S:
这种项目,又难搞,又挣不着钱,楼主江湖经验太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上当了,别人根本没有源程序,只有解密的HEX文件,反汇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研究一下样机的功能,然后自己另起炉灶,可能还快一些

谢谢  或许是个好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告诉楼主的可以算是三手了

(⊙o⊙)…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51单片机,其内部RAM中20H~2fH是可位寻址区,你懂的

我汇编只是看过书籍,没有单片机编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无论代码大小,看懂只是时间问题;不过如果是反汇编的那种,很有可能会看不懂。。。
起码我之前用的一个小 ...

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首先你要知道是什么单片机,每种单片机的汇编指令都不一样。通常手册会有指令表。 ...

嗯  我有单片机手册  我好好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解别人的汇编程序(人写的汇编),其实不算难。
难的是别人用C写的代码,超级复杂,再反汇编,基本无法看 ...

额  其实是公司收购的子公司的产品  现在要在我们公司生产维护    可是子公司给的代码就是这个样子的   倒是应该是人工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问题二:SETB 16H,这是什么操作?SETB不是只能操作位吗?
问题三:JB 2,TA00      ;这个2是ram地址?

非常感谢,我明白了一点道道

楼主:
引用 网友N:
淡定,一切的问题,你都能从这个单片机的手册里面找到答案,静下心来,手册后面一般都有汇编代码指令的讲解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这个汇编基础就不要做反向工程了!从机器码中读程序就像是**一份密电,需要有相当的经验和技巧,甚至 ...

谢谢 ,  一看就是经验老道的工程师

网友T:
引用 楼主:
谢谢 ,  一看就是经验老道的工程师

再写一遍更容易些

网友U:
估计又是抄板+反汇编,给点小钱叫别人分析。

网友V:
别急,先写个虚拟机。。。想找问题,在虚拟机里下钩子

网友W:
巧了  昨天看到我们群里有说用bin文件反汇编来写的!不过代价太大,要不就是特别老手

网友X:
有点难,   看看自己写的汇编, 都给忘记了。

网友Y:
看到评论,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