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用什么电压

楼主(2018-08-15):
3.7v可充电锂电池,转3.3V电压给STM32F1芯片用,用什么电压.

楼主:
就是18650锂电池,单节,或者那种聚合物锂电池,都是两三千毫安时的。
能否直接给STM32F103供电?

楼主:
板子上自带1117-3.3,我直接锂电池接过去,也能输出3.3V,压差可以这么小么?

网友A:
理论上是可以的

网友A:
直接接一个lm1117-3.3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板子上自带1117-3.3,我直接锂电池接过去,也能输出3.3V,压差可以这么小么? ...

可以接

网友C:
压差小 转换效率也搞

网友D:
1117不行,有压差限制的!

楼主:
其他的电压转换芯片,我看着一款RT9113-3.3,这款芯片输入电压2.5V~5.5V,意思是输入2.5V也能输出3.3?

网友E:
RT9193有低压型号可以选。比如1.8V,可以从2.5V得到1.8V。从2.5V得到3.3V是不可能的。

网友F:
锂离子电池充满电可以有4.2V,这个时候通过1117提供3.3V是足够的。

网友G:
估计是不能直接给MCU供电。

网友H:
1117-3.3,j最小压差大概1.2V;

网友I:
LDO,输出肯定给输入的电压低。

网友J:
如果用电量不大的话,建议用XC6206-3.3,最小压差大概0.1~0.2V。

网友K:
锂电池供电的,我基本上用这个。

网友L:
直接可以用吧
不行的话,锂电池升下压,升到5V

网友M:
1.肯定是不可以的。超过了最大电压

网友N:
选择低压差LDO的芯片,或者先升压再降压

网友O:
有这种芯片的

网友P:
用mic5301-3.0.最好3v电压,锂电池在3.1v时关断电源。

网友Q:
LDO  很多这种芯片的

网友R:
2.5V得到3.3V是不可能的,这成升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