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与单片机通信

楼主(2018-08-15):
通过RS232
然后DSP与串口助手,单片机与串口助手通信都正常,但是把他们接起来就没反应

网友A:
TX与RX交叉了没?

网友B:
是的,CTS与RTS交叉了没?

网友C:
楼主说的是一个主多个从的吗?还是一对一的呢?

网友D:
cts和rts可以不用

网友E:
dsp跟单片机的通讯故障的啊

网友F:
你的通信方式不正确吧?

网友G:
看看dsp的串口程序是不是有问题了?

网友H:
先初始化发送一个字符看看

网友I:
会不会因为dsp发送数据是16位(设为八位数据位),单片机SBUF只有八位

网友G:
但是该怎么解决呢,他们之间应该是可以通信的吧

网友E:
两边的连线需要交叉的处理
还还一个就是两边通讯的波特率需要统一的

楼主:
嗯,我知道了,多谢

网友J:
XD和RXD接线换了位置之后呢

网友K:
那就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L:
最好测试信号电压

网友M:
COM口通讯失败?

网友N:
串口助手没有数据返回?

网友O:
可以使用usb接口。

网友P:
通过RS232串口 与PC 通讯,一般来说应该不成问题的

网友Q:
可以 用 屏蔽线  试试。

网友R:
应该抗干扰性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S:
用线短接

网友Q:
长了 本身就容易受到干扰。

网友J:
波特率正常吗?

网友P:
有可能信号接反了呢

网友K:
单独测试了吗

网友O:
换个其他的通信方式试试。

网友L:
有可能电压不满足要求的。

网友N:
,试了其他的几个串口助手

网友M:
一个程序或者硬件占用了

网友S:
试试自发自收怎么样

网友R:
可能是一个软件问题。

网友T:
通讯速率的设计的还是比较重要的。

网友D:
DSP可以发送更高的波特率。确保两边的波特率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