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MAX6675怎么提高抗干扰性能

楼主(2018-08-15):
我最近在做一个max6675采集温度的电路,但是发现探头靠近电磁炉之后温度波动厉害,不知道这个干扰怎么样可以尽量避免一些呢,现在温度波动有4度左右

网友A:
嗯, 电磁炉上干扰信号, 可能是电源的 Y 电容带来, 除了屏蔽的办法, 软件的滤波也可以滤除这个噪声

网友B:
看datasheet,4℃波动也属于正常范围啊。。。

网友C:
靠近电磁炉才波动4°你就知足了吧。。。。

网友D(2020-06-09):
max6675抗干扰性差, 要做好抗干扰电路
也可以考虑换用MAX31855K  或者MAX31856自带抗干扰电路由线性优化,
【MAX31855关键特性】
冷端补偿
14位、0.25°C分辨率
转换器的温度分辨率为0.25°C,
温度读数为-270°C 至+1800°C,
对于K型热电偶,在-200°C至+700°C温度范围内,保持±2°C精度。
提供K、J、N、T和E型热电偶器件版本
简单的SPI兼容接口(只读)
检测热电偶对GND或VCC短路
检测热电偶开路
应用
电器设备
汽车
HVAC
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