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 VsCode 作为代码编辑器

楼主(2018-08-15):
Visual Studio Code(以下简称VSCODE)是微软出品的代码编辑软件,它有着出色的代码编辑功能,十分强悍。VSCODE有一个很好的功能,是打开整个文件夹,而不需要一个一个地向其中添加文件。
配置好Path后,VSCODE具有自动补全功能。

1.在官网下载VSCODE并安装
https://code.visualstudio.com/

2.安装插件,只需要如下4个。

3. 在项目文件夹内放置.vscode文件夹,.vscode文件夹已上传到附件。
文件夹组织结构如下所示,HD32F136_Demo为项目总文件夹,Prj为Keil/IAR的项目文件夹,Src为源码文件夹。

4. 使用VSCODE打开HD32F136_Demo文件夹
按自己的实际情况,修改c_cpp_properties.json文件内的Path及IncludePath

5. 我最爱的结构体自动补全功能来了。。。。

6. VSCODE的各种NB功能,请自行百度。
7. 千万不要安装LLVM,安装后自动补会功能老是出错。

网友A(2018-10-30):
楼主,为什么不要安装LLVM。我现在补全,结构体中一个都没有出来。。我安装的是Clang (貌似就是LLVM吧)

网友B:
好象很强劲, 支持中文.   能支持编译器插件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为什么不要安装LLVM。我现在补全,结构体中一个都没有出来。。我安装的是Clang (貌似就是LLVM吧) ...

clang是llvm的一部分。
clang负责前端,也就是c语言转换成语法树。
llvm负责语法树做大量的优化,然后转换成汇编指令,然后再做大量的汇编级优化。
看楼主可能是clang与llvm存在什么冲突。最近用clang和llvm做了个小项目,一路走来碰到了太多的坑了。

网友D:
看起来不错,不知和SourceInsight相比如何?

网友E(2019-10-10):
你好
我看了你的关于IAR调用外部编辑器的**,但是我的问题还是没解决,我这边无法关联的头文件。

网友F:
这软件是挺好用的,目前主要用来看代码,重点是软件能自动调用翻译不但注释能翻译,连代码也可以

直接打开文件夹是很方便,不过要怎么关闭文件夹? 目前是关闭软件再重新启动软件,这样文件夹才关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