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脱机下载器问题

楼主(2018-08-16):
插在电脑上后,能检测到串口,但脱机下载器的蜂鸣器有异响。点击下载后,声音更甚且上面的灯会闪烁。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如何修理?谢谢!

网友A:
脱机下载器的蜂鸣器有异响。 想必是出错警告吧
不知道这设备是哪里生产的
还是看你的说明书
或者咨询厂商

网友B:
什么型号单片机 stc的脱机很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