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设置断点后程序复位

楼主(2018-08-16):
在用stm32F103C8T6,不设置断点没有问题,程序正常运行,设置断点,进行断点调试时,发现断点运行完毕全速运行时,程序就复位了,这是为什么呢?很奇怪       应该不是硬件电路引起的,不然就不会仅仅是程序复位,而不退出调试模式?

楼主:
手里还有一块stm32F103RET6的开发板,程序下载到开发板里面就没有这种问题。所以,现在就奇怪,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应该是硬件问题,但是硬件哪方面会导致这种问题呢?想不通!

网友A:
什么软件?

网友B:
有代码不 上传看看

网友C:
没试过,是不是开什么看门狗了。

网友D:
有木有可能是看门狗的问题

网友E:
估计是看门狗的问题, 先关闭看门狗试试.

楼主:
看门狗没有打开,这个时候就没有用看门狗

网友F:
我感觉还是你软件有问题

楼主:
用的是Keil,很奇怪

网友G:
确实太奇怪了,没遇到过这种失灵了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