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转)STM32F4时钟设置分析

楼主(2018-08-16):
本文博客链接:http://blog.csdn.net/jdh99

环境:

主机:WIN7

开发环境:MDK4.72

MCU:STM32F407VGT6

STM32F4启动与STM32F10X不同,时钟已经默认配置好.

1.启动代码:

文件:startup_stm32f4xx.s

  • ; Reset handler

  • Reset_Handler    PROC

  •                  EXPORT  Reset_Handler             [WEAK]

  •         IMPORT  SystemInit

  •         IMPORT  __main

  •                  LDR     R0, =SystemInit

  •                  BLX     R0

  •                  LDR     R0, =__main

  •                  BX      R0

  •                  ENDP

可以看出,在进入main函数之前,系统调用了SystemInit函数.

2.SystemInit函数分析

SystemInit函数位于system_stm32f4xx.c文件中.此文件提供几个宏定义可以设置各个时钟:

  • /************************* PLL Parameters *************************************/

  • /* PLL_VCO = (HSE_VALUE or HSI_VALUE / PLL_M) * PLL_N */

  • #define PLL_M      25

  • #define PLL_N      336

  • /* SYSCLK = PLL_VCO / PLL_P */

  • #define PLL_P      2

  • /* USB OTG FS, SDIO and RNG Clock =  PLL_VCO / PLLQ */

  • #define PLL_Q      7

  • /******************************************************************************/

而晶振频率则是在文件stm32f4xx.h中进行设置:

外部晶振:

  • #if !defined  (HSE_VALUE)

  •   #define HSE_VALUE    ((uint32_t)25000000) /*!< Value of the External oscillator in Hz */

  • #endif /* HSE_VALUE */

内部晶振:

  • #if !defined  (HSI_VALUE)

  •   #define HSI_VALUE    ((uint32_t)16000000) /*!< Value of the Internal oscillator in Hz*/

  • #endif /* HSI_VALUE */

综上,可以得出默认配置中:

锁相环压腔振荡器时钟PLL_VCO = 25 / 25 * 336 = 336MHz

系统时钟SYSCLK = 336 / 2 = 168MHz

USB,SD卡时钟 = 336 / 7 = 48MHz

时钟图:

SystemInit函数代码:

  • /**

  •   * @brief  Setup the microcontroller system

  •   *         Initialize the Embedded Flash Interface, the PLL and update the

  •   *         SystemFrequency variable.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 void SystemInit(void)

  • {

  •   /* FPU settings ------------------------------------------------------------*/

  •   #if (__FPU_PRESENT == 1) && (__FPU_USED == 1)

  •     SCB->CPACR |= ((3UL << 10*2)|(3UL << 11*2));  /* set CP10 and CP11 Full Access */

  •   #endif

  •   /* Reset the RCC clock configuration to the default reset state ------------*/

  •   /* Set HSION bit */

  •   RCC->CR |= (uint32_t)0x00000001;

  •   /* Reset CFGR register */

  •   RCC->CFGR = 0x00000000;

  •   /* Reset HSEON, CSSON and PLLON bits */

  •   RCC->CR &= (uint32_t)0xFEF6FFFF;

  •   /* Reset PLLCFGR register */

  •   RCC->PLLCFGR = 0x24003010;

  •   /* Reset HSEBYP bit */

  •   RCC->CR &= (uint32_t)0xFFFBFFFF;

  •   /* Disable all interrupts */

  •   RCC->CIR = 0x00000000;

  • #ifdef DATA_IN_ExtSRAM

  •   SystemInit_ExtMemCtl();

  • #endif /* DATA_IN_ExtSRAM */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source, PLL Multiplier and Divider factors,

  •      AHB/APBx prescalers and Flash settings ----------------------------------*/

  •   SetSysClock();

  •   /* Configure the Vector Table location add offset address ------------------*/

  • #ifdef VECT_TAB_SRAM

  •   SCB->VTOR = SRAM_BASE | VECT_TAB_OFFSET; /* Vector Table Relocation in Internal SRAM */

  • #else

  •   SCB->VTOR = FLASH_BASE | VECT_TAB_OFFSET; /* Vector Table Relocation in Internal FLASH */

  • #endif

  • }

3.SetSysClock函数分析
在SetSysClock函数中,配置了系统时钟,PLL倍频以及分频系数:

  • /**

  •   * @brief  Configures the System clock source, PLL Multiplier and Divider factors,

  •   *         AHB/APBx prescalers and Flash settings

  •   * @NOTE   This function should be called only once the RCC clock configuration

  •   *         is reset to the default reset state (done in SystemInit() function).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 static void SetSysClock(void)

  • {

  • /******************************************************************************/

  • /*            PLL (clocked by HSE)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 /******************************************************************************/

  •   __IO uint32_t StartUpCounter = 0, HSEStatus = 0;

  •   /* Enable HSE */

  •   RCC->CR |= ((uint32_t)RCC_CR_HSEON);

  •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and if Time out is reached exit */

  •   do

  •   {

  •     HSEStatus = RCC->CR & RCC_CR_HSERDY;

  •     StartUpCounter++;

  •   } while((HSEStatus == 0) && (StartUpCounter != HSE_STARTUP_TIMEOUT));

  •   if ((RCC->CR & RCC_CR_HSERDY) != RESET)

  •   {

  •     HSEStatus = (uint32_t)0x01;

  •   }

  •   else

  •   {

  •     HSEStatus = (uint32_t)0x00;

  •   }

  •   if (HSEStatus == (uint32_t)0x01)

  •   {

  •     /* Select regulator voltage output Scale 1 mode, System frequency up to 168 MHz */

  •     RCC->APB1ENR |= RCC_APB1ENR_PWREN;

  •     PWR->CR |= PWR_CR_VOS;

  •     /* HCLK = SYSCLK / 1*/

  •     RCC->CFGR |= RCC_CFGR_HPRE_DIV1;

  •     /* PCLK2 = HCLK / 2*/

  •     RCC->CFGR |= RCC_CFGR_PPRE2_DIV2;

  •     /* PCLK1 = HCLK / 4*/

  •     RCC->CFGR |= RCC_CFGR_PPRE1_DIV4;

  •     /* Configure the main PLL */

  •     RCC->PLLCFGR = PLL_M | (PLL_N << 6) | (((PLL_P >> 1) -1) << 16) |

  •                    (RCC_PLLCFGR_PLLSRC_HSE) | (PLL_Q << 24);

  •     /* Enable the main PLL */

  •     RCC->CR |= RCC_CR_PLLON;

  •     /* Wait till the main PLL is ready */

  •     while((RCC->CR & RCC_CR_PLLRDY) == 0)

  •     {

  •     }

  •     /* Configure Flash prefetch, Instruction cache, Data cache and wait state */

  •     FLASH->ACR = FLASH_ACR_ICEN |FLASH_ACR_DCEN |FLASH_ACR_LATENCY_5WS;

  •     /* Select the main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     RCC->CFGR &= (uint32_t)((uint32_t)~(RCC_CFGR_SW));

  •     RCC->CFGR |= RCC_CFGR_SW_PLL;

  •     /* Wait till the main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     while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SWS ) != RCC_CFGR_SWS_PLL);

  •     {

  •     }

  •   }

  •   else

  •   { /* If HSE fails to start-up, the application will have wrong clock

  •          configuration. User can add here some code to deal with this error */

  •   }

  • }

如果外部时钟启动失败,系统会使用内部时钟

默认配置:

HCLK = SYSCLK / 1 = 168MHz

PCLK2 = HCLK / 2 = 84MHz

PCLK1 = HCLK / 4 = 42MHz

网友A:
用cube也可以自己生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cube也可以自己生成

是的 但是hal太臃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但是hal太臃肿

是的 像这种小程序直接操作寄存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