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给推荐个稳压芯片

楼主(2018-08-16):
原本使用的AMS1117-33 发热严重,电路总电流小于300mA,大家给推荐一下.

网友A:
1117电路总电流小于300MA应该不存在发热严重的问题,电路是不是没有设计好?输入跟输出的压差是不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17电路总电流小于300MA应该不存在发热严重的问题,电路是不是没有设计好?输入跟输出的压差是不是很大? ...

输入电压12V

网友B:
压差较大,建议用两次降压得到3.3V

网友C:
输入电压太高。

网友D:
先用DC-DC降低到5V,然后在LDO 5V转3.3V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差较大,建议用两次降压得到3.3V

在输入串了二个1N4001好多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电压太高。

在输入串了二个1N4001好多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用DC-DC降低到5V,然后在LDO 5V转3.3V吧

加DCDC增加成本,现在串二个二极管有改善

网友E:
串2个二极管有改善,也只是小小的改善。
原来有8.7V压差,现在7V压差,还不够呀。
12V输入不用DC/DC,这么大电流,明显是为了省钱不考虑功耗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加DCDC增加成本,现在串二个二极管有改善

那就无解了
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网友F:
dc-dc 12V直接转3.3

网友G:
算一算功率,对比一下芯片手册的额定功率,P=两端压降乘以电流
这个芯片的最大输出电流能到1A的

网友A:
12V串2 个二极管也降不了多少,加LDO的话看LDO输出电流大小,过小则带不动1117的输出,把功耗算上去,DCDC那是最合理的,用DCDC的话那就没有必要用1117了,直接DCDC12转你需要的电压点,这个压差这么大直接用1117肯定会有问题

网友H:
损耗太大了,1117内部结的温度也很高,这个要算的,普通的sot23-3封装结温会高很多,用大封装的会好一点。不过还是不建议这么大压差

网友I:
加个二极管只是把一部分热从LDO上转移到二极管上去罢了,总的发热该上多少就上多少。

网友J:
27%的效率 必须热乎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G:
算一算功率,对比一下芯片手册的额定功率,P=两端压降乘以电流
这个芯片的最大输出电流能到1A的 ...

选型时有计算过,手册是最大输出1A和最大输入电压15V的,但实际就是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无解了
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这么时世成本是魔鬼

楼主:
引用 网友I:
加个二极管只是把一部分热从LDO上转移到二极管上去罢了,总的发热该上多少就上多少。 ...

确实,总功率没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串2 个二极管也降不了多少,加LDO的话看LDO输出电流大小,过小则带不动1117的输出,把功耗算上去,DCDC ...

好的,谢谢

网友K:
换开关电源芯片

网友L:
需要输出多大电流?

网友M:
引用 网友G:
算一算功率,对比一下芯片手册的额定功率,P=两端压降乘以电流
这个芯片的最大输出电流能到1A的 ...

不说测试条件得到的结论都是耍流氓

网友N:
我用过LM2596,淘宝上有国产的,比原装的便宜很多,我用着还好。

网友O:
这么大的压差,,不发热才怪呢

网友P:
Ti官网搜一下

网友Q:
这么大的压差,还是换一个 DC-DC 吧。12V 降压到 3.3V,300mA 线性稳压器管耗要 2.61W,不烫才怪。考虑换一颗 TPS562200。

网友R:
这么大的压差应改用开关电源,可选的型号非常多,几乎任何3.3输出的型号均可满足。

网友S:
AMS1117-3.3输入12V容易烧后边的负载,比如单片机用了这个3.3V就自求多福吧。

网友S:
可以用MPS的DCDC芯片,成本一块多比用进口的AMS1117都便宜,但是不建议DCDC直接给一些娇气的芯片供电。

网友T:
输入压差过大导致芯片发热,解决方法建议采用DCDC

网友U:
加个7805就行了,也要不了多少钱成本。实在不考虑功耗,想省钱,加个5.5V稳压管,但是带不了稍大功率的

网友V:
2.6W 肯定非常热,考虑成本,最简单串联一个电阻,比如18欧姆 3W,这样电阻会自动承担最大功耗的绝大部分,关键是性价比最高,而且可靠性也非常高。
当然,你其实可以继续使用AMS1117-33 安全考虑封装换成TO-252,不过铜皮得很大。

网友W:
Ti的DC/DC贵,矽力杰的DC/DC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X:
前面可以串联几个并联的电阻降一下电压  这是最省钱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