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MCU进入停止模式后整机的功耗会在1ma多

楼主(2018-08-16):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要求低功耗,我采用的是使MCU进入停止模式,但是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请大家给解释一下。我在测试的时候突然发现在MCU进入停止模式后整机的功耗会在1ma多

网友A:
以前测试的时候多少

网友B:
320ua左右,经过检查偶然发现在下完程序时必须将MCU完全断电,重新上电后电流才正常

网友C:
使用的是哪种下载的方式

网友D:
低功耗啊,怎么不用STM32L1,或者最新的L4,这带L的才是真的低功耗。

楼主:
最主要的是对F103熟悉,其他两种还要重新看资料。

楼主:
不过F103进入停止模式时的功耗符合这个项目的要求

网友E:
其实都是兼容的,如果你用cube代码开发,那代码都是完全兼容的。

网友F:
有没有关掉的外设

网友G:
外部模块又没有耗电量大的没有关掉的

网友H:
外设关闭没有?

网友I:
楼主有没有关闭的外设

网友J:
亲 您确定是整机而不是整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