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只能进一次接收中断

楼主(2018-08-16):
将cc1101的MCSM1配置成0x3F

网友A:
进入了休眠模式了?

网友B:
寄存器的说明没看?

楼主:
按照MCSM1寄存器的说明,不是应该发送完成后立马又进入接收状态,接收完成也处于接收状态吗?

网友C:
清除过相关的中断标志了吗
或者函数执行的步骤太多了。

网友D:
具体的配置代码是什么

网友E:
忘记了清除中断标志位

网友F:
外部中断?

网友G:
引用 楼主:
按照MCSM1寄存器的说明,不是应该发送完成后立马又进入接收状态,接收完成也处于接收状态吗?
...

可能信号不稳定的

网友H:
这个硬件怎么设计的

网友I:
把配置代码发上来。

网友J:
你的IO是怎么配置的

网友K:
是不是关中断

网友L:
这个看不出是什么原因的

网友M:
有其他的中断信号源?

网友K:
代码有问题。

网友D:
这个代码看不到,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造成的影响

网友J:
使用上拉电阻了吗?

网友E:
一定要记着清除中断标志位

网友H:
有的时候就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F:
还是串口中断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按照MCSM1寄存器的说明,不是应该发送完成后立马又进入接收状态,接收完成也处于接收状态吗?
...

检测一下信号电平电压大小。

网友M:
中断的执行函数不是很长呢?

网友L:
引用 楼主:
按照MCSM1寄存器的说明,不是应该发送完成后立马又进入接收状态,接收完成也处于接收状态吗?
...

使用的发送中断吗?

网友I:
配置的代码有问题,都解决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