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PS54331怎样跳出ECO模式

楼主(2018-08-16):
我设计的是8.4v-6V输入  5v输出   但是在6.4V 的时候输出就不稳定了   原理图按照手册推荐设计的  就是把后端的分压电阻改为11.5K   2.2K   输出就异常  求解~~~~~~~~~~~

网友A:
建议仿真下看看,原理图没看出什么问题

好的

网友B:
这个原理图的我参考下的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