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一下复位按钮,接收就正常了

楼主(2018-08-16):
写到flash后,重新上电,串口接收报错,导致无法接收数据,发送正常。
报错:寄存器SCIRXST-RX ERROR 1,寄存器SCIRXBUF-SCIFFFE/SCIFFPE 1

按一下复位按钮,接收就正常了。这是啥情况哦

网友A:
串口初始化代码看看

楼主:
void InitSci(void)
{
  // Initialize SCI-A:
  SciaRegs.SCICCR.all = 0x0007;   // 1 stop bit,  No loopback
                                  // No parity,8 char bits,
                                  // async mode, idle-line protocol
  SciaRegs.SCICTL1.all = 0x0003;  // enable TX, RX, internal SCICLK,
                                  // Disable RX ERR, SLEEP, TXWAKE
  // Disable RXRDY/BRKDT/TXRDY interrupt
  SciaRegs.SCICTL2.bit.TXINTENA = 0;
  SciaRegs.SCICTL2.bit.RXBKINTENA = 0;

  SciaRegs.SCIHBAUD = 0x0000;
  SciaRegs.SCILBAUD = SCI_PRD;   // 38400

  // FIFO enable configure
  SciaRegs.SCIFFTX.all = 0xC020;
  SciaRegs.SCIFFRX.all = 0x0021;
  // Disable FIFO interrupt
  SciaRegs.SCIFFTX.bit.TXFFIENA = 0;
  SciaRegs.SCIFFRX.bit.RXFFIENA = 0;
  SciaRegs.SCIFFCT.all = 0x00;

  SciaRegs.SCICTL1.bit.SWRESET = 1;     // Relinquish SCI from Reset
  SciaRegs.SCIFFTX.bit.TXFIFOXRESET = 1;
  SciaRegs.SCIFFRX.bit.RXFIFORESET  = 1;
}

楼主:
我当时也觉得很奇怪,为啥在RAM里面都是好的,Flash的debug模式也是好的。

网友B:
要点运行

楼主:
现在暂时在程序里,加上 复位 串口的指令,SW RESET,暂时解决,但是肯定还是有问题。

网友C:
跟S1和S3这样拨码有没有关系?

网友D:
串口初始化的问题。

网友E:
优化方式不同了吧。

网友F:
重新复位能行,不是上电复位么?

网友G:
我猜楼主的上电复位可能有问题

楼主:
上电复位有问题,但是只是影响串口接收,其他暂时还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H:
不是有个暂时解决方案嘛

楼主:
在程序里面,检测到接收寄存器错误时,复位了一下串口寄存器SW RESET,暂时正常。但是,肯定还是有问题,所以在这里向大家请教一下。

网友A:
是不是你里面的fifo写满了
接收的数量能够到多少呢

网友I:
可能程序错误了。

网友J:
这个不好判断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K:
楼主的代码呢?

网友L:
复位正常就是代码还在执行了

网友M:
内存溢出了吗

网友N:
能够发送数据吗

网友O:
串口的配置代码呢

网友P:
示波器测量一下信号吧

网友Q:
加一个看门狗吧

网友R:
引用 楼主:
void InitSci(void)
{
  // Initialize SCI-A:

这个是DSP?

网友O:
,没有代码检查不出是什么问题

网友I:
是不是跑飞了?

网友N:
使用中断接受数据吗

网友J:
有可能硬件的问题。

网友M:
内存溢出容易造成单片机死机了。

网友K:
配置的IO有问题吧

网友L:
程序没有问题。

网友R:
引用 楼主:
void InitSci(void)
{
  // Initialize SCI-A:

没有使用中断吗?

网友Q:
有可能是程序异常造成的。

网友P:
复位信号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S:
引用 楼主:
void InitSci(void)
{
  // Initialize SCI-A:

这代码设计还是不错的

网友T:
这个是跟内存相关系的么?

网友T:
看来需要调整下时钟的精度了

网友U:
这个就重新设计下串口的波特率的调整参数的

网友V:
那这就不是很好设计开发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