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如何接近需求值且精度最高

楼主(2018-08-16):
PWM的频率由arr和psc控制,但是arr和psc都是整型也就是说对于给定的PWM频率并不能完全实现,这样的话该如何接近需求值且精度最高呢?

网友A:
印象是可以的,以前用STC的单片机操作寄存器就这样的设置

网友B:
楼主参考cube例程,然后用CubeMX配置试试看。

网友C:
我认为,这个肯定是可以实现的!
做变量然后运算吧

网友D:
做个算法,让配置自动搜索最小误差配置

网友E:
对于很多比例都是接近不能完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