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M317T做可调电源遇到问题

楼主:
手上有几个LM317T的管子,想做个可调电源。输入端是个电源适配器,这个电源适配器是220V接入,输出是24V,我想把这个电源适配器再接个LM317的电路(如图),用来做可调电源。输出的电压范围:1.25V---22V

问题:
1、C1、C2的电容用什么电容滤波好,是瓷片的还是电解的。电容值多大?因为新手,这个我不会算啊。也不懂。还希望高手详细说下。谢谢。

2、LM317T,带大负载时,需要加个多大的散热器?

网友A(2018-08-16):
需要楼主给出下面数据才好设计:
1.可调电源的输出电压范围是多少到多少?
2.在电源输出电压范围内,可能的输出最大电流是多少?

网友B:
1.C1>C2;
2.C1取值按照1A电流1000UF容量估算吧;
3.C1、C2用电解电容,最好再分别并联一个瓷片电容,比如0.1uf;
4.散热器尽量用大一些的,实际是要按照允许的温升来计算的,不会计算就用大的,可以通过试验来确定大小,输出最大电流时,手可以持续摸散热器就差不多了。

网友C:
C1 搞个100uf/35V 够了 因为你的电源24V处 已经有了输出电容了。
C2 搞个1000uf/35V, 估计负载最多也就1A
另外建议 可以搞个24V 风扇
散热片嘛,淘宝看看 TO-220 的散热块,现成的 搞个叶片多点的

网友D:
输入电容和输出电容,一般是一个电解+一个瓷片电容。
电解电容,输入由于本身就是稳压输出的,不需要很大,几十到几百微法就足够了,输出几十微法到几百也足够了。
R1/R2是需要计算一下的,R1一般取240欧姆,R2是和最大输出电压、参考电压1.25V的比例有关。自己看看LM317的数据手册。
至于散热片,如果你要输出1.2V电压,2A,此时功耗最大,接近46W了,要很大的散热片才可以,或者风扇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楼主给出下面数据才好设计:
1.可调电源的输出电压范围是多少到多少?
2.在电源输出电压范围内,可能 ...

1、输出的电压范围:1.25V---22V
2、1.5A吧。因LM317T最大的输出电流也就是1.5A。

网友B(点评):
那你这个设计几乎没戏,1.5A的输出,线性电源做这么大的电压范围几乎不可能,散热是个大问题。

网友E:
参考手册

网友A:
引用 楼主:
1、输出的电压范围:1.25V---22V
2、1.5A吧。因LM317T最大的输出电流也就是1.5A。 ...

网友F:
之前买到几个假的,可把我坑坏了,老是烧

网友G:
如果没有特别针对的负载,滤波电容应选较大容量的,这样输出纹波更小,适用性也更好。输入侧可取1000uF,输出侧可取470uF,均使用常规铝电解电容。散热片,能用多大的用多大的,极限值按最大压差和最大电流计算,不过并不建议那么用,效率实在太低了。

楼主:
tip107,是8A的?电路图中的针脚也没标(我是新手)。
你这个电路最小电压只能到3V?不能风调到1.25V?

网友A:
选TIP107留有更多余量,成本也高不了多少。

新手也需要查找器件规格书。这是基本功。

如果真是需要电源电压可调至1.25V,而且,输出电流达1.5A,电路设计会复杂不少。按照8楼电路设计可调至1.25V,电源的稳压特性、输出电流能力达不到要求。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如果没有特别针对的负载,滤波电容应选较大容量的,这样输出纹波更小,适用性也更好。输入侧可取1000uF,输 ...

其实我想问的是,向这种的可调,一般是DCDC还是LDO,如果是LDO的话,用电解电容是不是纹波会比较大(当然楼主的耐压有点大如果用钽电容的话),其次的话我感觉效率是否太低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其实我想问的是,向这种的可调,一般是DCDC还是LDO,如果是LDO的话,用电解电容是不是纹波会比较大(当然 ...

开关电源的效率高,尤其是在输出功率较大时优势明显。线性电源的好处是电路简单,纹波容易控制得较好。LDO不是大范围可调电源的选择,317、78系列之类可不是LDO。LDO特指低压差线性稳压器,针对的就是317、78系列这些要求输入输出压差较大的稳压器。
至于滤波电容和纹波问题,当然滤波电容容量越大纹波越低,而大容量的电容多为电解电容,包括铝电解和钽电解,但在大范围可调电源中,钽电解很少采用,原因是价格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