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C8051F350定时器中断没用

楼主(2018-08-16):
问题出现状况:一开始还好好的,随着程序越来越大;(Program Size: data=194.4 xdata=21 code=6015),也没有很大,问题出现了,定时器2中断不进了(整个程序只用了一个定时器2,且没有其他中断)。
仿真找问题:中断设断点,哎,第一次进了,再次运行就永远都进不去了,下面是程序和寄存器的值,确定初始化没问题,用的官方例程,在code还是一千多的时候,他还是能用的。
void Time2_Init(void)
{
        CKCON &= ~0x0A;                     // Timer2 uses SYSCLK/12                        不分频
        TMR2CN &= ~0x01;

        TMR2RL = TIMER2_RELOAD;             // Reload value to be used in Timer2
        TMR2 = TMR2RL;                      // Init the Timer2 register

        TMR2CN = 0x04;                      // Enable Timer2 in auto-reload mode
        ET2 = 1;
}
void Timer2_ISR (void) interrupt 5
{
        TF2H = 0;
        f_1ms = 1;
}

楼主:
这图片发出去可也太麻烦了,大佬们凑合下载一下看吧,这是寄存器的值,溢出还是一样溢出,中断标志位也是1,所有使能都开,我还特意把IE设成0xA0,只开总中断和定时器,其他的全关了,还是不行

网友A:
程序跑哪里去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跑哪里去了呢

在主程序一直执行,其他功能正常,就是不进中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主程序一直执行,其他功能正常,就是不进中断

是你断点设置太多了吧,
或许是其它地方问题

@Bikini :WDT在不停复位吧
正常程序下载进去跑起来也不进中断

网友B:
芯片有没有在复位?其他程序屏蔽了再看

楼主:
问题在EIE1寄存器,初始化的时候,屏蔽掉了所有中断。但是我IE是在最后赋值的啊,搞不懂,但现在可以正常进中断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在EIE1寄存器,初始化的时候,屏蔽掉了所有中断。但是我IE是在最后赋值的啊,搞不懂,但现在可以正常进 ...

还是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