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28335引脚输出问题

楼主(2018-08-16):
最近调试28335时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假设有两个引脚需要输出,代码这样写“GpioDataRegs.GPCCLEAR.bit.GPIO70=1;GpioDataRegs.GPCDAT.bit.GPIO71=0;”的话,第一个输出0的操作会没有输出,要把这两个操作分开才能执行。也就是说连着两个输出在一起执行的话,前一个会没有输出,DSP的IO控制不会这么差吧,不知道什么原因,现在只好遇到这种情况时分开写,中间隔上几个其他语句。

网友A:
中间几个延时看看

网友A:
为什么一个clear 一个dat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一个clear 一个dat操作?

用dat操作主要考虑程序容易,define一个dat,只要dat=0,或dat=1,就很明了,用set或clear感觉比较不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