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输出信号发生器

楼主(2018-08-16):
怎么用电阻及可调电阻制作模拟热电偶输出信号发生器

网友A:
基准,分压,可选宾放大

网友B:
热电偶传感器输出的电压是毫伏值,它的输出大小根据分度号的不同也不同,以400度为例,S分度号为3.26毫伏,B分度号为0.786毫伏,K分度号为16.395毫伏,T分度号为20.869毫伏,E分度号为28.943,毫伏,J分度号为21.846毫伏.
你看看要模拟哪种型号的,然后选用合适的电阻和可调电阻,让它输出类似的电压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电偶传感器输出的电压是毫伏值,它的输出大小根据分度号的不同也不同,以400度为例,S分度号为3.26毫伏,B分 ...

我要测的是K型的 确实不知道怎么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准,分压,可选宾放大

可以详细说明么

网友A:
找个可以输出16位PWM的单片机或DA;输出一个可调脉冲或电压;PWM的话用电源为基准电压的缓冲器或反相器,之后100%为基准电压;用电阻分压后输出;要求高就加上运放缓冲一下;
输出电阻用较小的电阻,接上仪表后影响很小;
如果有高分的AD可以测试输出电压,之后调整输出,形成闭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可以输出16位PWM的单片机或DA;输出一个可调脉冲或电压;PWM的话用电源为基准电压的缓冲器或反相器, ...

最简单的额办法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可以输出16位PWM的单片机或DA;输出一个可调脉冲或电压;PWM的话用电源为基准电压的缓冲器或反相器, ...

就比方说用电阻和可调电阻来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电偶传感器输出的电压是毫伏值,它的输出大小根据分度号的不同也不同,以400度为例,S分度号为3.26毫伏,B分 ...

可以加个扣扣好友或者微信好友么

网友C:
这个没有啥难度呀。
我经常用稳压电源输出电压,然后电阻分压,注意分压电阻的等效输出阻抗足够小即可,这是最简单的。
如果要直接运放低阻输出毫伏信号,则这个运放的精度和温漂要求比较高。
我还做过一个MCU PWM输出,电阻分压,RC低通滤波,运放跟随输出,带数码管显示。
可以方便调整输出电压。
如果内置各种热电偶的分度表,也可以直接设置温度,输出对应的毫伏信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加个扣扣好友或者微信好友么

qq不提供免费的问题解答
有问题可以在论坛发帖,我看到都会回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qq不提供免费的问题解答
有问题可以在论坛发帖,我看到都会回复的

我已经知道怎么弄了 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有啥难度呀。
我经常用稳压电源输出电压,然后电阻分压,注意分压电阻的等效输出阻抗足够小即可,这 ...

我已经明白怎么弄了 谢了

网友D(2019-01-02):
你看看要模拟哪种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