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助]关于NUC123的I2C问题

楼主(2018-08-16):
各位大佬好, 小弟使用NUC123Series_BSP_CMSIS_v3.01.001测试I2C_Loopback的样例代码, 程序运行到如图所示,就没继续运行了, 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
已解决, 是硬件问题, 虚焊了一条线,谢谢各位!

网友A:
是时钟线吗

楼主:
对的, 我把I2C0和I2C1的SCL和SDA连一起, 但是其中一根虚焊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 我把I2C0和I2C1的SCL和SDA连一起, 但是其中一根虚焊了.

哦哦 好的 恭喜楼主找到问题

网友B:
我去,原来如此。最后的那个提示应该是说这个没时钟没地址,应该就是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