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中,电阻电容怎么确定阻值

楼主(2018-08-16):
向下图所示,电阻值,电容值,电感值怎么计算,有什么技巧吗

网友A:
按表11-4推荐值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表11-4推荐值选用,

是计算出来啊的数值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计算出来啊的数值吗

这是厂方设计推荐数据,不是一,二个公式能算出来的.你是应用电工,照搬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