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单片机厂家或者代理给批量烧写吗?

楼主(2018-08-16):
单片机厂家或者代理给批量烧写吗?

楼主:
可以在mcu到客户手上时已经有我们的内部程序

网友A:
找ST代理商,他们有代烧入服务的;

网友B:
你在采购的时候可以跟他们谈好的。

网友C:
别人可以帮代烧写的,但是怎么保证每个都能正常应用啊。

网友D:
不如做个编程接口啊,可以自己调试。有问题,可以自己升级。

网友E:
可以在板上做接口,再找测试架厂家做个架子在线烧

网友F:
芯片先烧写代码,后焊接,麻烦的

网友G:
芯片引脚可能变形吧?

网友H:
他们烧录后一般都会测试,比较靠谱

网友I:
有批量烧写的工具,很简单的。

网友J:
ST的正式代理好像没有可以提供烧录服务的。

网友J:
ST的MCU是可以提供烧录供货的,你需要提供烧录的文件,有份文件会要求签署,ST可以供应烧录好代码的MCU,不过价格会要增加烧录的人工费用。

网友K:
要查ST是否支持烧录,你可以看MCU的数据手册,后面一般都会提供一个叫Ordering information的章节,如果你在里面找到诸如“STM8S103 FASTROM microcontroller option list” 就是支持的。

网友L:
就像是51那样有专门的烧写工具在焊接之前

网友M:
应该是可以提供烧录的,不过需要提供烧录的文件

网友N:
买芯片,送烧录 ,原厂/代理商一般都有长期配合的烧录公司

赛元微8bit Falsh单片机、灵动微32bit 单片机、易冲无线充电芯片、锐骏Mosfet一级代理商QQ372547954

网友O:
我感觉正规的都应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