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入手DSP算法处理

楼主(2018-08-16):
怎么入手DSP算法处理

网友A:
先看数字信号处理书

网友B:
从数字信号处理的原理入手

C语言的先玩着

网友C:
编译器的优化学一下

网友D:
嗯,内联函数的用一用

DSP汇编搞一些关键函数优化

网友C:
好高深啊,除了知道信号处理,别的什么都不知道,内联函数是什么东西?

网友E:
咱们DSP学的都是些皮毛。哎

网友B:
内联函数是TI提供的特写汇编代码的C语言函数名,凡是用上的地方,编译时自动的被替换成对应的汇编代码。

网友F:
嗯,某种程序上讲,这样的代码是优化的。

网友G:
先看简单的用法,例如内联函数,编写简单的程序,实际操作下。再逐渐加大难度,增加代码编写量。

网友H:
需要学汇编吗?

网友A:
不要一上来就学汇编

网友I:
从简单的算法写起,一步步来。

先用C写,用编译器优化成汇编的,然后在此基础上改。

网友I:
如果是专业的算法程序员一定要用汇编的,如果只是随便用用的话倒也不必了。

网友J:
除了学一些数字图像处理相关的知识,就用OPENCV , 开源的计算机视觉的东西。。。

其实入门并不是很难,难的是如何做好
OPENCV中文网:
http://www.opencv.org.cn
上面有很多图像处理的例子,当然那也有算法了

网友K:
DSP作为处理数字信号的专用处理器,入门容易,高深的算法就难了啊

楼主:
嗯,好的,我慢慢来

网友L:
算法是DSP的精华

网友M:
DSP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专业,要想快速精通,就必须有自己的操作平台。

网友N:
仔细研究板子的资料

网友O:
选择一本介绍DSP的书看看

网友P:
买块板自己动手学会基本的操作

网友Q:
学习DSP重要的是理清外设的工作构架,相应的寄存器如何设置,没有必要对寄存器花太多的时间去研究

网友R:
推荐两本书学习算法的书:①《MATLAB及其在FPGA中的应用》,国防工业出版社;②《DSP程序开发--MATLAB 调试及直接目标代码生成》,李老师编著,西电出版社。

网友S:
推荐一本书《手把手教你学DSP---基于TMS320X281X》

网友T:
这个有视频资料的

网友U:
引用 网友A:
先看数字信号处理书

有什么资料推荐吗

网友R:
学习为DSP编写软件。

网友L:
摆平了算法就搞定了80%,如果你又懂单片机编程,那么恭喜你有成为DSP专家的潜力。

网友Q:
学习DSP,先找本中文教材入个门

网友M:
选择一款性价比较高的开发板很重要。

网友P:
比如写linker文件,bootloader等等,也可以自己动手画板布板,至少要构成一个DSP的最小系统。

网友N:
可以多找点程序在板子上跑跑

网友O:
建议先选用介绍TI公司DSP的书

网友U:
引用 网友A:
先看数字信号处理书

数字信号处理书很多不知道怎么选择的

网友T:
网上很多的相关资料可以学习。

网友S:
找到视频教程和2812的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