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003 ADC低电平mv级采集问题

楼主(2018-08-16):
你们在用STM8S003F的ADC时,在小于20mV左右的电压时,采集到的ADC值为0是什么情况?

楼主:
高于这个值,采集到的值基本正常,输入到ADC端口是2K的电阻,前端有运放
按理说5V/1024=4.8mV以上应该就能采集到才对呢

网友A:
要分清理论与现实,ADC采集并不是完全线性的。

网友B:
也要看参考电压 。

网友C:
换下采集电阻呢?不应该是这样吧。

楼主:
这个能了解,不是完全线性,但是这个差了4个字,好像差的有点多了吧?

楼主:
参考电压是标准的5V的,三位半的表测出的5V

网友D:
楼主用的什么芯片 做较准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