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IM6Q系列在烧录emmc-android失败

楼主(2018-08-16):
在烧录emmc-android时小系统烧录到ram后无法将镜像烧录到emmc中:只有将起始地址改为MX6SL系列的RAM地址才可以成功烧录,成功烧录的ucl2.xml如下:
<!--  450~470将uboot,kernel,rootfs烧到CPU的RAM中直接运行,启动一个系统之后再烧录镜像到emmc中  -->
        <!--
        <CMD state="BootStrap" type="boot" body="BootStrap" file ="firmware/u-boot-imx6q%plus%%board%_sd.imx" ifdev="MX6Q">Loading U-boot</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boot" body="BootStrap" file ="firmware/u-boot-imx6dl%board%_sd.imx" ifdev="MX6D">Loading U-boot</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boot" body="BootStrap" file ="firmware/u-boot-imx6sx%board%_emmc.imx" ifdev="MX6SX">Loading U-boot</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boot" body="BootStrap" file ="firmware/u-boot-imx7d%7duboot%_sd.imx" ifdev="MX7D">Loading U-boot</CMD>

有哪位大神可以解释一下吗
        <CMD state="BootStrap" type="boot" body="BootStrap" file ="firmware/u-boot-imx6ul%6uluboot%_emmc.imx" ifdev="MX6UL">Loading U-boot</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boot" body="BootStrap" file ="firmware/u-boot.imx">Loading U-boot</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load" file="firmware/zImage" address="0x80800000"
                loadSection="OTH" setSection="OTH" HasFlashHeader="FALSE" ifdev="MX6Q MX6D">Loading Kernel.</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load" file="firmware/%initramfs%" address="0x83800000"
                loadSection="OTH" setSection="OTH" HasFlashHeader="FALSE" ifdev="MX6Q MX6D">Loading Initramfs.</CMD>

        <!--
        <CMD state="BootStrap" type="load" file="firmware/zImage-imx6q%plus%-%board%%ldo%.dtb" address="0x18000000"
                loadSection="OTH" setSection="OTH" HasFlashHeader="FALSE" ifdev="MX6Q">Loading device tree.</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load" file="firmware/imx6qp-batman.dtb" address="0x83000000"
                loadSection="OTH" setSection="OTH" HasFlashHeader="FALSE">Loading device tree.</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jump" > Jumping to OS image. </CMD>

楼主:
在地址为0x0800000成功烧录的log
08:48   Start new logging
ModuleID[2] LevelID[10]: CMyExceptionHandler thread is running
ModuleID[2] LevelID[1]: new MxHidDeviceClass
ModuleID[2] LevelID[1]: new MxHidDeviceClass
ModuleID[2] LevelID[1]: new MxHidDeviceClass
ModuleID[2] LevelID[1]: new MxHidDeviceClass
ModuleID[2] LevelID[1]: new MxHidDeviceClass
ModuleID[2] LevelID[1]: new MxHidDeviceClass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 Manager thread is running
ModuleID[2] LevelID[1]: Can't set m_hStopEvent before it initialized or it already stop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DevChangeWnd::OnDeviceChange() - DEVICE_ARRIVAL_EVT(\\?\USB#VID_15A2&PID_0054#5&3a5e17b4&0&1#{a5dcbf10-6530-11d2-901f-00c04fb951e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DevChangeWnd::OnDeviceChange() - en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DEVICE_ARRIVAL_EVT(\\?\USB#VID_15A2&PID_0054#5&3a5e17b4&0&1#{a5dcbf10-6530-11d2-901f-00c04fb951e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DeviceListType_Current, _devices.size: 0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 - DeviceListType_New--index: 0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 - DeviceListType_New--devPath: \\?\hid#vid_17ef&pid_604d&mi_02&col02#8&489a5aa&0&0001#{4d1e55b2-f16f-11cf-88cb-001111000030}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 - DeviceListType_New--index: 1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 - DeviceListType_New--devPath: \\?\hid#synhidmini&col01#1&b12c6d1&1&0000#{4d1e55b2-f16f-11cf-88cb-001111000030}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 - DeviceListType_New--index: 2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 - DeviceListType_New--devPath: \\?\hid#vid_17ef&pid_604d&mi_02&col03#8&489a5aa&0&0002#{4d1e55b2-f16f-11cf-88cb-001111000030}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 - DeviceListType_New--index: 3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 - DeviceListType_New--devPath: \\?\hid#synhidmini&col02#1&b12c6d1&1&0001#{4d1e55b2-f16f-11cf-88cb-001111000030}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 - DeviceListType_New--index: 4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 - DeviceListType_New--devPath: \\?\hid#vid_17ef&pid_604d&mi_02&col04#8&489a5aa&0&0003#{4d1e55b2-f16f-11cf-88cb-001111000030}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 - DeviceListType_New--index: 5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 - DeviceListType_New--devPath: \\?\hid#synhidmini&col03#1&b12c6d1&1&0002#{4d1e55b2-f16f-11cf-88cb-001111000030}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 - DeviceListType_New--index: 6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 - DeviceListType_New--devPath: \\?\hid#vid_17ef&pid_604d&mi_00#8&109d5727&0&0000#{4d1e55b2-f16f-11cf-88cb-001111000030}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 - DeviceListType_New--index: 7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 - DeviceListType_New--devPath: \\?\hid#synhidmini&col04#1&b12c6d1&1&0003#{4d1e55b2-f16f-11cf-88cb-001111000030}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 - DeviceListType_New--index: 8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 - DeviceListType_New--devPath: \\?\hid#vid_15a2&pid_0054#6&4ef4bf9&0&0000#{4d1e55b2-f16f-11cf-88cb-001111000030}
ModuleID[2] LevelID[10]: new MxHidDevice[02748530]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DeviceListType_New, devInstPathToFind: USB\VID_15A2&PID_0054\5&3A5E17B4&0&1, _deviceInstanceID: USB\VID_15A2&PID_0054\5&3A5E17B4&0&1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DeviceListType_New, Find the device, Port: 1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Class::AddUsbDevice() successful USB#VID_15A2&PID_0054#5&3A5E17B4&0&1#{A5DCBF10-6530-11D2-901F-00C04FB951ED} add to current list, retrycount: 0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DEVICE_ARRIVAL_EVT,[MxHidDeviceClass] vid_15a2&pid_0054, Hub:3-Port:1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DEVICE_ARRIVAL_EVT, Notify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OnDeviceChangeNotify, Volume Arrive/Remove or Device Arrive/Remove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OnDeviceChangeNotify, m_p_usb_port is not NULL, so only refresh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OnDeviceChangeNotify, Volume/Device Arrive
ModuleID[2] LevelID[1]: CmdOpreation[0]--set m_hDeviceArriveEvent.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WaitforEvents device arrive1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eration[0] device chagned and reset to state 0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Boot[WndIndex:0], File is C:\linkmotionfuture\mfgtools\mfgtools\Profiles\Linux\OS Firmware\firmware\u-boot.imx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Load[WndIndex:0], File is C:\linkmotionfuture\mfgtools\mfgtools\Profiles\Linux\OS Firmware\firmware\zImage, address is 0x80800000
ModuleID[2] LevelID[10]: PortMgrDlg(0)--Command Load excute successfully, retry count: 0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Load[WndIndex:0], File is C:\linkmotionfuture\mfgtools\mfgtools\Profiles\Linux\OS Firmware\firmware\fsl-image-mfgtool-initramfs-imx_mfgtools.cpio.gz.u-boot, address is 0x83800000
ModuleID[2] LevelID[10]: PortMgrDlg(0)--Command Load excute successfully, retry count: 0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Load[WndIndex:0], File is C:\linkmotionfuture\mfgtools\mfgtools\Profiles\Linux\OS Firmware\firmware\imx6qp-batman.dtb, address is 0x83000000
ModuleID[2] LevelID[10]: PortMgrDlg(0)--Command Load excute successfully, retry count: 0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Jump[WndIndex:0]
ModuleID[2] LevelID[10]: *********MxHidDevice[02748530] Jump to Ramkernel successfully!**********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eration[0], current state command has been finished and the last command is successful, so SetEvent(hDevCanDeleteEvent)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DevChangeWnd::OnDeviceChange() - DEVICE_REMOVAL_EVT(\\?\USB#VID_15A2&PID_0054#5&3a5e17b4&0&1#{a5dcbf10-6530-11d2-901f-00c04fb951e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DevChangeWnd::OnDeviceChange() - en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DEVICE_REMOVAL_EVT(\\?\USB#VID_15A2&PID_0054#5&3a5e17b4&0&1#{a5dcbf10-6530-11d2-901f-00c04fb951e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DeviceListType_Current, _devices.size: 1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DeviceListType_Current, devInstPathToFind: USB\VID_15A2&PID_0054\5&3A5E17B4&0&1, _deviceInstanceID: USB\VID_15A2&PID_0054\5&3A5E17B4&0&1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DeviceListType_Current, Find the device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DEVICE_REMOVAL_EVT,[MxHidDeviceClass] vid_15a2&pid_0054, Hub:3-Port:1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DEVICE_REMOVAL_EVT, Notify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OnDeviceChangeNotify, Volume Arrive/Remove or Device Arrive/Remove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OnDeviceChangeNotify, m_p_usb_port is not NULL, so only refresh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OnDeviceChangeNotify, Volume/Device Remove
ModuleID[2] LevelID[1]: CmdOpreation[0]--set m_hDeviceRemoveEvent.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WaitforEvents device remove1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DEVICE_REMOVAL_EVT, hDevCanDeleteEvent has been set
ModuleID[2] LevelID[10]: delete MxHidDevice[02748530]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DevChangeWnd::OnDeviceChange() - DEVICE_ARRIVAL_EVT(\\?\USB#VID_066F&PID_37FF#5&3a5e17b4&0&1#{a5dcbf10-6530-11d2-901f-00c04fb951e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DevChangeWnd::OnDeviceChange() - en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DEVICE_ARRIVAL_EVT(\\?\USB#VID_066F&PID_37FF#5&3a5e17b4&0&1#{a5dcbf10-6530-11d2-901f-00c04fb951e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DEVICE_ARRIVAL_EVT,[Msc,DiskDeviceClass] vid_066f&pid_37ff, not handle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DevChangeWnd::OnDeviceChange() - VOLUME_ARRIVAL_EVT(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DevChangeWnd::OnDeviceChange() - en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VOLUME_ARRIVAL_EVT(D)
ModuleID[2] LevelID[10]: VolumeDeviceClass::AddUsbDevice()  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TypeDisk--_devices size: 1
ModuleID[2] LevelID[10]: Volume--StorageDisk, Disk->_driveNumber:1, Volume->_diskNumber:1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TypeDisk--find Disk device: 0274FDA0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hubIndex::getmsc, return the port index is: 1
ModuleID[2] LevelID[10]: VolumeDeviceClass::AddUsbDevice() successful D add to current list, retrycount: 0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hubIndex::getmsc, return the port index is: 1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VOLUME_ARRIVAL_EVT-Disk(D), Hub:3-Port:1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VOLUME_ARRIVAL_EVT, Notify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OnDeviceChangeNotify, Volume Arrive/Remove or Device Arrive/Remove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OnDeviceChangeNotify, m_p_usb_port is not NULL, so only refresh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OnDeviceChangeNotify, Volume/Device Arrive
ModuleID[2] LevelID[1]: CmdOpreation[0]--set m_hDeviceArriveEvent.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WaitforEvents device arrive1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eration[0] device chagned and reset to state 1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Push[WndIndex:0], Body is $ parted -s /dev/mmcblk3 mklabel gpt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Push[WndIndex:0], Body is $ parted -s /dev/mmcblk3 mkpart primary ext4 2M 1500MiB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Push[WndIndex:0], Body is $ parted -s /dev/mmcblk3 mkpart primary ext4 1500MiB 2900MiB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Push[WndIndex:0], Body is $ parted -s /dev/mmcblk3 mkpart primary ext4 2900MiB 4900MiB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Push[WndIndex:0], Body is $ parted -s /dev/mmcblk3 mkpart primary ext4 4900MiB 10700MiB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Push[WndIndex:0], Body is $ parted -s /dev/mmcblk3 mkpart primary ext4 10700MiB 10732MiB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Push[WndIndex:0], Body is $ parted -s /dev/mmcblk3 mkpart primary ext4 10732MiB 12232MiB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Push[WndIndex:0], Body is $ parted -s /dev/mmcblk3 mkpart primary ext4 12232MiB 13432MiB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Push[WndIndex:0], Body is $ parted -s /dev/mmcblk3 mkpart primary ext4 13432MiB 13888MiB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Push[WndIndex:0], Body is $ free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Push[WndIndex:0], Body is $ cat /proc/meminfo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Push[WndIndex:0], Body is $ ls -l /dev/mtd*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Push[WndIndex:0], Body is $ cat /proc/mtd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Push[WndIndex:0], Body is $ flash_erase /dev/mtd0 0 0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Push[WndIndex:0], Body is send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Push[WndIndex:0], Body is $ dd if=$FILE of=/dev/mtd0 bs=512 seek=2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Push[WndIndex:0], Body is pipe dd of=/dev/mmcblk3p1 bs=4096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Push[WndIndex:0], Body is pipe dd of=/dev/mmcblk3p2 bs=4096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Push[WndIndex:0], Body is $ e2fsck -f -y /dev/mmcblk3p2; /sbin/resize2fs /dev/mmcblk3p2;e2fsck -f -y /dev/mmcblk3p2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Push[WndIndex:0], Body is pipe dd of=/dev/mmcblk3p3 bs=4096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Push[WndIndex:0], Body is pipe dd of=/dev/mmcblk3p4 bs=4096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Push[WndIndex:0], Body is $ e2fsck -f -y /dev/mmcblk3p4; /sbin/resize2fs /dev/mmcblk3p4;e2fsck -f -y /dev/mmcblk3p4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Push[WndIndex:0], Body is pipe dd of=/dev/mmcblk3p5 bs=4096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Push[WndIndex:0], Body is $ e2fsck -f -y /dev/mmcblk3p5; /sbin/resize2fs /dev/mmcblk3p5;e2fsck -f -y /dev/mmcblk3p5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Push[WndIndex:0], Body is pipe dd of=/dev/mmcblk3p7 bs=4096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Push[WndIndex:0], Body is pipe dd of=/dev/mmcblk3p8 bs=4096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Push[WndIndex:0], Body is $ e2fsck -f -y /dev/mmcblk3p8; /sbin/resize2fs /dev/mmcblk3p8;e2fsck -f -y /dev/mmcblk3p8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Push[WndIndex:0], Body is $ mkdir /tmp/tmp;mount /dev/mmcblk3p4 /tmp/tmp;chown 1000000.1000000 -R /tmp/tmp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Push[WndIndex:0], Body is $ sync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Push[WndIndex:0], Body is frf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Push[WndIndex:0], Body is $ echo Update Complete!
ModuleID[2] LevelID[10]: CCmdOpreation[0] thread is Closed
ModuleID[2] LevelID[10]: CCmdOpreation[0] thread is Close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EVENT_KILL
ModuleID[2] LevelID[10]: CMyExceptionHandler::OnMsgExceptionEvent() - KillExceptionHandlerThread
ModuleID[2] LevelID[10]: Exception Handler thread is closed
ModuleID[2] LevelID[1]: delete MxHidDeviceClass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 Manager thread is closed

ram地址设置为0x12000000烧录失败的log:
DLL version: 2.6.2
Thursday, August 16, 2018 15:59:14   Start new logging
ModuleID[2] LevelID[10]: CMyExceptionHandler thread is running
ModuleID[2] LevelID[1]: new MxHidDeviceClass
ModuleID[2] LevelID[1]: new MxHidDeviceClass
ModuleID[2] LevelID[1]: new MxHidDeviceClass
ModuleID[2] LevelID[1]: new MxHidDeviceClass
ModuleID[2] LevelID[1]: new MxHidDeviceClass
ModuleID[2] LevelID[1]: new MxHidDeviceClass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 Manager thread is running
ModuleID[2] LevelID[1]: Can't set m_hStopEvent before it initialized or it already stop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DevChangeWnd::OnDeviceChange() - DEVICE_ARRIVAL_EVT(\\?\USB#VID_15A2&PID_0054#5&3a5e17b4&0&1#{a5dcbf10-6530-11d2-901f-00c04fb951e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DevChangeWnd::OnDeviceChange() - en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DEVICE_ARRIVAL_EVT(\\?\USB#VID_15A2&PID_0054#5&3a5e17b4&0&1#{a5dcbf10-6530-11d2-901f-00c04fb951e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DeviceListType_Current, _devices.size: 0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 - DeviceListType_New--index: 0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 - DeviceListType_New--devPath: \\?\hid#vid_17ef&pid_604d&mi_02&col02#8&489a5aa&0&0001#{4d1e55b2-f16f-11cf-88cb-001111000030}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 - DeviceListType_New--index: 1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 - DeviceListType_New--devPath: \\?\hid#synhidmini&col01#1&b12c6d1&1&0000#{4d1e55b2-f16f-11cf-88cb-001111000030}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 - DeviceListType_New--index: 2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 - DeviceListType_New--devPath: \\?\hid#vid_17ef&pid_604d&mi_02&col03#8&489a5aa&0&0002#{4d1e55b2-f16f-11cf-88cb-001111000030}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 - DeviceListType_New--index: 3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 - DeviceListType_New--devPath: \\?\hid#synhidmini&col02#1&b12c6d1&1&0001#{4d1e55b2-f16f-11cf-88cb-001111000030}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 - DeviceListType_New--index: 4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 - DeviceListType_New--devPath: \\?\hid#vid_17ef&pid_604d&mi_02&col04#8&489a5aa&0&0003#{4d1e55b2-f16f-11cf-88cb-001111000030}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 - DeviceListType_New--index: 5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 - DeviceListType_New--devPath: \\?\hid#synhidmini&col03#1&b12c6d1&1&0002#{4d1e55b2-f16f-11cf-88cb-001111000030}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 - DeviceListType_New--index: 6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 - DeviceListType_New--devPath: \\?\hid#vid_17ef&pid_604d&mi_00#8&109d5727&0&0000#{4d1e55b2-f16f-11cf-88cb-001111000030}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 - DeviceListType_New--index: 7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 - DeviceListType_New--devPath: \\?\hid#synhidmini&col04#1&b12c6d1&1&0003#{4d1e55b2-f16f-11cf-88cb-001111000030}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 - DeviceListType_New--index: 8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 - DeviceListType_New--devPath: \\?\hid#vid_15a2&pid_0054#6&4ef4bf9&0&0000#{4d1e55b2-f16f-11cf-88cb-001111000030}
ModuleID[2] LevelID[10]: new MxHidDevice[02A97F78]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DeviceListType_New, devInstPathToFind: USB\VID_15A2&PID_0054\5&3A5E17B4&0&1, _deviceInstanceID: USB\VID_15A2&PID_0054\5&3A5E17B4&0&1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DeviceListType_New, Find the device, Port: 1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Class::AddUsbDevice() successful USB#VID_15A2&PID_0054#5&3A5E17B4&0&1#{A5DCBF10-6530-11D2-901F-00C04FB951ED} add to current list, retrycount: 0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DEVICE_ARRIVAL_EVT,[MxHidDeviceClass] vid_15a2&pid_0054, Hub:3-Port:1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DEVICE_ARRIVAL_EVT, Notify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OnDeviceChangeNotify, Volume Arrive/Remove or Device Arrive/Remove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OnDeviceChangeNotify, m_p_usb_port is not NULL, so only refresh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OnDeviceChangeNotify, Volume/Device Arrive
ModuleID[2] LevelID[1]: CmdOpreation[0]--set m_hDeviceArriveEvent.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WaitforEvents device arrive1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DevChangeWnd::OnDeviceChange() - DEVICE_REMOVAL_EVT(\\?\USB#VID_15A2&PID_0054#5&3a5e17b4&0&1#{a5dcbf10-6530-11d2-901f-00c04fb951e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DevChangeWnd::OnDeviceChange() - en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DEVICE_REMOVAL_EVT(\\?\USB#VID_15A2&PID_0054#5&3a5e17b4&0&1#{a5dcbf10-6530-11d2-901f-00c04fb951e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DeviceListType_Current, _devices.size: 1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DeviceListType_Current, devInstPathToFind: USB\VID_15A2&PID_0054\5&3A5E17B4&0&1, _deviceInstanceID: USB\VID_15A2&PID_0054\5&3A5E17B4&0&1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DeviceListType_Current, Find the device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DEVICE_REMOVAL_EVT,[MxHidDeviceClass] vid_15a2&pid_0054, Hub:3-Port:1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DEVICE_REMOVAL_EVT, Notify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OnDeviceChangeNotify, Volume Arrive/Remove or Device Arrive/Remove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OnDeviceChangeNotify, m_p_usb_port is not NULL, so only refresh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OnDeviceChangeNotify, Volume/Device Remove
ModuleID[2] LevelID[1]: CmdOpreation[0]--set m_hDeviceRemoveEvent.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WaitforEvents device remove1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DEVICE_REMOVAL_EVT, hDevCanDeleteEvent has been set
ModuleID[2] LevelID[10]: delete MxHidDevice[02A97F78]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DevChangeWnd::OnDeviceChange() - DEVICE_ARRIVAL_EVT(\\?\USB#VID_15A2&PID_0054#5&3a5e17b4&0&1#{a5dcbf10-6530-11d2-901f-00c04fb951e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DevChangeWnd::OnDeviceChange() - en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DEVICE_ARRIVAL_EVT(\\?\USB#VID_15A2&PID_0054#5&3a5e17b4&0&1#{a5dcbf10-6530-11d2-901f-00c04fb951e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DeviceListType_Current, _devices.size: 0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 - DeviceListType_New--index: 0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 - DeviceListType_New--devPath: \\?\hid#vid_17ef&pid_604d&mi_02&col02#8&489a5aa&0&0001#{4d1e55b2-f16f-11cf-88cb-001111000030}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 - DeviceListType_New--index: 1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 - DeviceListType_New--devPath: \\?\hid#synhidmini&col01#1&b12c6d1&1&0000#{4d1e55b2-f16f-11cf-88cb-001111000030}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 - DeviceListType_New--index: 2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 - DeviceListType_New--devPath: \\?\hid#vid_17ef&pid_604d&mi_02&col03#8&489a5aa&0&0002#{4d1e55b2-f16f-11cf-88cb-001111000030}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 - DeviceListType_New--index: 3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 - DeviceListType_New--devPath: \\?\hid#synhidmini&col02#1&b12c6d1&1&0001#{4d1e55b2-f16f-11cf-88cb-001111000030}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 - DeviceListType_New--index: 4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 - DeviceListType_New--devPath: \\?\hid#vid_17ef&pid_604d&mi_02&col04#8&489a5aa&0&0003#{4d1e55b2-f16f-11cf-88cb-001111000030}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 - DeviceListType_New--index: 5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 - DeviceListType_New--devPath: \\?\hid#synhidmini&col03#1&b12c6d1&1&0002#{4d1e55b2-f16f-11cf-88cb-001111000030}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 - DeviceListType_New--index: 6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 - DeviceListType_New--devPath: \\?\hid#vid_17ef&pid_604d&mi_00#8&109d5727&0&0000#{4d1e55b2-f16f-11cf-88cb-001111000030}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 - DeviceListType_New--index: 7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 - DeviceListType_New--devPath: \\?\hid#synhidmini&col04#1&b12c6d1&1&0003#{4d1e55b2-f16f-11cf-88cb-001111000030}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 - DeviceListType_New--index: 8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 - DeviceListType_New--devPath: \\?\hid#vid_15a2&pid_0054#6&4ef4bf9&0&0000#{4d1e55b2-f16f-11cf-88cb-001111000030}
ModuleID[2] LevelID[10]: new MxHidDevice[02A97F78]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DeviceListType_New, devInstPathToFind: USB\VID_15A2&PID_0054\5&3A5E17B4&0&1, _deviceInstanceID: USB\VID_15A2&PID_0054\5&3A5E17B4&0&1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DeviceListType_New, Find the device, Port: 1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Class::AddUsbDevice() successful USB#VID_15A2&PID_0054#5&3A5E17B4&0&1#{A5DCBF10-6530-11D2-901F-00C04FB951ED} add to current list, retrycount: 0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DEVICE_ARRIVAL_EVT,[MxHidDeviceClass] vid_15a2&pid_0054, Hub:3-Port:1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DEVICE_ARRIVAL_EVT, Notify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OnDeviceChangeNotify, Volume Arrive/Remove or Device Arrive/Remove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OnDeviceChangeNotify, m_p_usb_port is not NULL, so only refresh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OnDeviceChangeNotify, Volume/Device Arrive
ModuleID[2] LevelID[1]: CmdOpreation[0]--set m_hDeviceArriveEvent.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WaitforEvents device arrive1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eration[0] device chagned and reset to state 0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Boot[WndIndex:0], File is C:\linkmotionfuture\mfgtools\mfgtools\Profiles\Linux\OS Firmware\firmware\u-boot.imx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Load[WndIndex:0], File is C:\linkmotionfuture\mfgtools\mfgtools\Profiles\Linux\OS Firmware\firmware\zImage, address is 0x12000000
ModuleID[2] LevelID[10]: PortMgrDlg(0)--Command Load excute successfully, retry count: 0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Load[WndIndex:0], File is C:\linkmotionfuture\mfgtools\mfgtools\Profiles\Linux\OS Firmware\firmware\fsl-image-mfgtool-initramfs-imx_mfgtools.cpio.gz.u-boot, address is 0x12C00000
ModuleID[2] LevelID[10]: PortMgrDlg(0)--Command Load excute successfully, retry count: 0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Load[WndIndex:0], File is C:\linkmotionfuture\mfgtools\mfgtools\Profiles\Linux\OS Firmware\firmware\imx6qp-batman.dtb, address is 0x18000000
ModuleID[2] LevelID[10]: PortMgrDlg(0)--Command Load excute successfully, retry count: 0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Jump[WndIndex:0]
ModuleID[2] LevelID[10]: *********MxHidDevice[02A97F78] Jump to Ramkernel successfully!**********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eration[0], current state command has been finished and the last command is successful, so SetEvent(hDevCanDeleteEvent)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DevChangeWnd::OnDeviceChange() - DEVICE_REMOVAL_EVT(\\?\USB#VID_15A2&PID_0054#5&3a5e17b4&0&1#{a5dcbf10-6530-11d2-901f-00c04fb951e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DevChangeWnd::OnDeviceChange() - en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DEVICE_REMOVAL_EVT(\\?\USB#VID_15A2&PID_0054#5&3a5e17b4&0&1#{a5dcbf10-6530-11d2-901f-00c04fb951e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DeviceListType_Current, _devices.size: 1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DeviceListType_Current, devInstPathToFind: USB\VID_15A2&PID_0054\5&3A5E17B4&0&1, _deviceInstanceID: USB\VID_15A2&PID_0054\5&3A5E17B4&0&1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DeviceListType_Current, Find the device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DEVICE_REMOVAL_EVT,[MxHidDeviceClass] vid_15a2&pid_0054, Hub:3-Port:1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DEVICE_REMOVAL_EVT, Notify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OnDeviceChangeNotify, Volume Arrive/Remove or Device Arrive/Remove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OnDeviceChangeNotify, m_p_usb_port is not NULL, so only refresh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OnDeviceChangeNotify, Volume/Device Remove
ModuleID[2] LevelID[1]: CmdOpreation[0]--set m_hDeviceRemoveEvent.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WaitforEvents device remove1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DEVICE_REMOVAL_EVT, hDevCanDeleteEvent has been set
ModuleID[2] LevelID[10]: delete MxHidDevice[02A97F78]
ModuleID[2] LevelID[10]: CCmdOpreation[0] thread is Closed
ModuleID[2] LevelID[10]: CCmdOpreation[0] thread is Close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EVENT_KILL
ModuleID[2] LevelID[10]: CMyExceptionHandler::OnMsgExceptionEvent() - KillExceptionHandlerThread
ModuleID[2] LevelID[10]: Exception Handler thread is closed
ModuleID[2] LevelID[1]: delete MxHidDeviceClass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 Manager thread is clo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