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机XP系统里面无法安装430仿真器?

楼主(2018-08-16):
虚拟机XP系统里面无法安装430仿真器?

网友A:
描述一下你得具体现象

楼主:
小弟的主系统是WIN8 64位,虚拟机安装了一个32位的XP系统,在XP系统里玩430,可是将430仿真器与电脑连接后,电脑里什么提示都没有

网友B:
建议先看一下win8系统的设备管理器,看里面有没有430的仿真器。然后再看虚拟机的配置,这个usb口是否设置给力xp

网友C:
设备管理器里呢

楼主:
没显示感叹号或者问号的设备,仿真器是完好的

网友C:
虚拟机的USB口是怎么配置的?

网友C:
安装一个驱动精灵的检测下的吧。。

网友D:
usb没有启动吧。

网友E:
好像虚拟机需要设置才能连接usb端口的。

网友F: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   楼主   我以前遇到过   自己将一些必须的驱动装好  应该就行了

网友F:
现在  很多系统都是精简版的  很多的东西都没有了   这个比较不靠谱啊   装全版的系统吧

楼主:
哦,知道了,多谢大家啊

网友G:
一直有疑问,虚拟机的话,装的驱动是装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