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快速切换

楼主(2018-08-16):
AD初始里面把A0-A7都打开了,但有时候只需要一路AD转换,有时候需要多路序列转换,请问这两种模式怎么快速切换

网友A:
没用中断处理?

楼主:
我没有采用中断处理,

网友B:
也没有见说是什么芯片, 有的芯片可以自动多路 AD 依次转换

网友C:
如果没有这个功能, 那就用中断来切换

网友A:
你用的啥

楼主:
用的是标志位判断时候转换完成。

楼主:
然后应该怎么转换呢?

网友C:
在上次转换完成后再切换

网友D:
重新设置

单通道转换好后再配置成序列通道转换,

序列通道转换好后再配置成单通道转换。

网友E:
直接修改序列的长度.

网友F:
上次转换完成后直接切换到另个模式

网友B:
这个合理设置AD的采样模式的

网友G:
多通道的采用快速扫描模式的,不要采用单通道循环扫描的